大疆维修实况 不知要收多少

楼主(2016-12-03):
2016.6.8.购买  2016.6.9.收到货
P3S虽不贵  但飞行还算稳定 好操控 一般不会失控 只发现悬停没APM稳  精致细微动作难做到
飞行从不碰撞不可能
云台特娇嫩
容易出问题
有人说大疆维修太高
不知道是不是真
今天作个真实体现

另外大疆可用就别升级固件  有时不一定好
P3S好最后升级固件后云台彻底不自检了

总之大疆还是不错
还准备买一个

楼主:
大疆的自助邮寄为何连底单都没有
顺丰快递哥说是第一次用这种方式收货
不会现场操作
要回公司才能操作
货取走了 没给我运单

物流信息与官网实时同步,已耗时0天22时5分
最新2016年12月4日 上午8:33:29快件派送不成功(因休息日或假期客户不便收件),待工作日再次派送
跨省不到24小时  顺丰
大疆可能周六周日休息

消耗物料清单                                    数量               单价(CNY)        金额(CNY)
Phantom 3 Standard云台软排线        1               25.00                25.00
Phantom 3云台减震板                        1                7.00                        7.00
Phantom 3 上盖                              1               17.00               17.00
YAW电机                                               1               50.00             50.00
2003粗轴电机Roll                           1              50.00                     50.00
2003粗轴电机_Pitch                       1              50.00                     50.00
维修服务费                                      2           60.00/小时            120.00
运费:                        18.00
总计:                        337.00
折扣:                        -0
DJI Care扣减额:                                                                      0.00
应付总价:                                                                        337.00

337.00还是可接受

问题1. 在6个月保修期之内  也没有1分钱折扣   按理保修期维修费120元不应该收
问题2. 不可能三个电机都坏了   不过如果真的给我换了新的电机也还可以接受
三个电机应该还可用    因为是我升级固件后云台突然不可用的  多半是软故障
我估计真正要更换才可使用用的是 云台软排线  25.00   云台减震板    7.00
希望DJI真的已帮我更换新品

12月8日晚上完成维修立马发货  这点值得称道

  • 2016年12月8日 下午10:46:30
    快件在【深圳宝安创业路营业部】已装车,准备发往下一站

  • 2016年12月8日 下午10:21:11
    顺丰速运 已收取快件

2016.12.10 早上收到维修件  换下的旧部件都退给我  让我相信大疆没骗我零部件钱
通电  云台正常自检   久违的动作   舒畅
对频  室内不上桨简单操作  没发现异常
准备室外实测

中午1.2米高左右在广场近距测试
系统预热了几分钟
启动后无图传  重复启动三四次有了图传传 校指南针起飞上下左右旋转 前进后退左右侧飞没发现大问题

但发现P3S的飞行精度比较差
我是不能用遥控器控制飞机作一些细致准确的动的
还有大疆原电60%左右竟二次显示低电压自动返航

傍晚去郊区作极限飞500X0M------500X80M

启动五六次才有了图传传(这维修前无需重启这么多) 系统不用预热
起飞在2米左右作2分钟电池预热(维修前有次电池要预热20分钟左右加重启才可飞 现在不用了)
先升到高500米距离0 很快完成  下降速度感觉比上升速度慢
再飞80高500米远也顺利完成

但在低空电池预热时突然失出图传  大疆APP自动关闭
因为高度与距离不大 不太紧张  重启大疆APP后正常

还有智能飞行没试

维护结果基本满意

要说意见

起码不管什么原因 保修期内应不收维修费  只收零部件费

共收费337元
如果电机不换 150元大疆会同意  但之后还会要修
120维修费免除
337-150-120=67元   这就没一点意见啦
不过如果这样想
就是大疆送我零件我也难弄好
所以 337元也值

网友:
你填自助单时有顺丰单号的啊,没事,我昨天来取件,今天就收到大疆邮件和短信通知已收件

网友:
你可以用打电话问是完全不能用了还是怎么样,或者外观有碰到,他只要有点异响都会给你换的,能用的话你可以选择不换

网友:
我的修好了,一分未花,只要是之前有故障现象时,我就在论坛发帖,之后炸的机,就被认定为大疆责任,免费维修了。

网友A:
看了半天没看懂到底什么问题。什么原因造成的?云台挂了?就因为固件升级?前面又说不撞不可能的?什么意思?撞了?这整个帖子看的云里雾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半天没看懂到底什么问题。什么原因造成的?云台挂了?就因为固件升级?前面又说不撞不可能的?什么意思 ...

云台没直接碰撞过  但飞机的一些撞肯定对云台造成了损害
开始重启飞机 云台可恢复正常
后来重启次数越来越多云台才可恢复正常
最后固件升级彻底不可了
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