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3p变距浆的问题!

楼主(2016-12-03):
小弟喜欢飞3d机。可以看到别人的可变距的机子飞的花式很多。有人告诉我说电机舵机是直升机模式。而其他舵面是固定翼模式。小弟不太理解,小弟使用的是天七遥控器。所以请大神进行指导。感谢!

网友A:
没那么复杂,就是设置个V型油门曲线,然后多用一个通道关联到油门摇杆来控制螺距舵机,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复杂,就是设置个V型油门曲线,然后多用一个通道关联到油门摇杆来控制螺距舵机,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复杂,就是设置个V型油门曲线,然后多用一个通道关联到油门摇杆来控制螺距舵机,完了。

简单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