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电机出线太长的问题的?

楼主(2016-12-03):
至今买了有五六种穿越机电机了,飓风,朗宇,银燕。。。。。出线全都长的一比那啥,还都不能剪,剪断了发现里面全是漆包线,用火烧,用450度的锡熔都融不掉,只能用小刀刮,刮的不好还容易烧电机,想请教各位穿越大神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有出线短的电机吗?还是说有漆包线转硅胶线的电机?还是说有独门绝招去漆皮?在线等,挺急的。。。。。

网友A:
好点的电机都是硅胶线出线了吧即使45块钱的kingkong2205也都是硅胶线了。出来的漆包线那确实是不好办,用小刀刮最好,把漆包线理清之后排成一排用刀刃刮一面,反过来刮另一面,然后搓一下让细线旋转90度,再正反面分别刮一下,再拧成一股充分上锡,我就是这么搞的,电机没出过问题

网友B:
1) 硅胶线的电机很多。
2) 有漆包线专用脱漆剂。
3) 对于出线“太长”的,有个工具叫....剪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点的电机都是硅胶线出线了吧即使45块钱的kingkong2205也都是硅胶线了。出来的漆包线那确实是不好办,用小 ...

看来我买的正好都巧妙的避开了硅胶线出线的。。。。。。能推荐几个吗?1806级别KV低一些2300左右的,我也大部分都刮成功了,但是一搞几十个电机,刮起来想哭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硅胶线的电机很多。
2) 有漆包线专用脱漆剂。
3) 对于出线“太长”的,有个工具叫....剪子。

我运气比较背,买来的全都是漆包线,脱漆剂我之前也看过,但是不想把问题搞太复杂,现成的1806级别硅胶线出现的有推荐的吗?

网友:
我是用黄花电烙铁,把温度调到最高,这样就可以直接把焊锡焊上去了

网友:
用这个!专用脱漆剂,使用时要注意安全,带有一定的腐蚀性

网友C:
我现在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般就不剪。还有一个办法,记得杜邦头吗,用杜邦头的针夹住线,减去多余的就可以包锡了,我亲自试过可以使用。

网友:
直接刀刮最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般就不剪。还有一个办法,记得杜邦头吗,用杜邦头的针夹住线,减去多余的就可以包锡 ...

这样的话会不会接触不良啊?按我理解单根的还可以,多根的时候是不是就会有很多根本没有通电?

网友:
用得着这么复杂么 烙铁化锡 让漆包线浸泡一下融化的锡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会不会接触不良啊?按我理解单根的还可以,多根的时候是不是就会有很多根本没有通电?

我用下来ok,没有遇到这问题。不过现在干脆不剪,线直接对折绑机臂上完事,也没多少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