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科尔supercp的主轴是多粗的啊

楼主(2016-12-03):
如题。
还有,super cp和super fp的主轴是一样的么
谢谢啦

网友A:
super cp super fp轴承型号一样,大小都是2.5×6×2.5的,所以主轴直径应该是2.5m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per cp super fp轴承型号一样,大小都是2.5×6×2.5的,所以主轴直径应该是2.5mm左右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