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大神解答一下,,,想做16轴

楼主(2016-12-03):
目前考虑采用零度的x4v2 , 飞机的结构就是 普通的八轴样子 但是在八个机臂中间打算在加八个
电机
一共是八个q9l 八个 6010 中间的作用主要是把药雾往下压 辅助升力左右 想问一下大神们 控制上 是不是直接用y线把控制各轴电调的线分为两个就行 ,,,,,

网友A:
和大疆的植保机结构基本上是一样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大疆的植保机结构基本上是一样的了
大疆是八轴,,我想弄16轴

网友B(2017-03-13):
现在弄好了吗?发个图看看?

网友C(2017-09-11):
不建议上16轴,性价比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