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车床精度调节的问题

楼主(2016-12-03):
刚买的2k4,试车了几次精度都不满意,夹检验棒10
cm处跳动就到了10丝、主轴贴近卡盘那个端面跳动在2丝,锥孔打表5丝,尾座同轴度调完一换位置就又有误差,请问新车床买回来要怎么调,还是要先拆下来清洁换上机油之后再调精度

楼主:
还有用机夹刀加工外圆,一停下走刀就扎刀,吃刀量很小,转速1200,用卡尺量工件远端比近端粗20丝,工件10cm不到长度,8mm粗细

网友A:
      精度调节是个复杂细致的工作,简说一下调节次序。先检查主轴前后轴承间隙,锁主轴前轴承锁母要求没有游隙的状态下主轴旋转轻松,主轴后轴承也是锁锁母调节至平面轴承轴向没有游隙主轴旋转轻松,只有在主轴轴承间隙正常下才能进行床身几何精度的调节。下一步是装入主轴芯棒(插入主轴锥孔而不是用卡盘夹主轴芯棒)检查主轴芯棒上母线和检查主轴芯棒侧母线与床身大托板导轨的平行度,要求是上母线只准翘头(150mm处左右是+0.01mm至0.02mm)不允许低头。侧母线也是只允许向操作者方向为正(150mm+0.015mm)作用是抵消切削力。再就是检查中拖板和小托板镶条的松紧,要求是没有间隙且运转没有松紧顿挫感。祝你成功。

楼主:
主轴芯棒不想买,有其他办法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轴芯棒不想买,有其他办法么

     那就要有足够的经验了。先调节主轴轴承在完好状态,主轴箱与床身连接完好,再调节中拖板和小托板镶条间隙完好,排除卡盘和主轴连接问题,夹45号钢精车至试棒外圆在35mm左右(不能用尾顶)。千分尺测量轴尺寸,试棒卡盘端尺寸试棒中间尺寸试棒尾端尺寸,如果试棒末端尺寸大说明主轴侧母线是负值,调整主轴箱与床身导轨接触面(垫铜皮)。如果试棒卡盘端尺寸大说明主轴侧母线是正值,正值不能太大0.02mm左右。调节一次精车一次,侧母线保证150mm长在+0.03左右就完成侧母线的粗调。百分比打试棒上母线,还是垫主轴箱和床身导轨间隙保证上母线全长150mm尾端为+0.01mm。调整好主轴上母线后再重新调节侧母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要有足够的经验了。先调节主轴轴承在完好状态,主轴箱与床身连接完好,再调节中拖板和 ...

我先去买根粗的棒料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要有足够的经验了。先调节主轴轴承在完好状态,主轴箱与床身连接完好,再调节中拖板和 ...

对了,我主轴锥孔打表1丝的跳动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度调节是个复杂细致的工作,简说一下调节次序。先检查主轴前后轴承间隙,锁主轴前轴承锁母要求没有 ...

也跟着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校验帮 把表放在大托板上 手摇大托板测量主轴轴线和导轨的平行度,小床子箱体大多数是直接放在山轨上的 ...

确实要测母线,下午把托板全拆了清洁上油,感觉之前椭圆是塞铁松了造成的,现在紧了塞铁大小头没有了,中托板的回差不是一般的大,估计有2mm,紧了塞铁没那么厉害了,现在的问题是车150mm左右的铝棒首尾误差在16丝,没有加尾顶,明天调试下床头箱看看,其实也想拆主轴的,就是不知道主轴那个尾巴上的大螺母怎么拆,是要用专用的扳手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要测母线,下午把托板全拆了清洁上油,感觉之前椭圆是塞铁松了造成的,现在紧了塞铁大小头没有了,中 ...

      不要尝试着去拆主轴,拆一次精度降低一次,调节好轴承游隙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尝试着去拆主轴,拆一次精度降低一次,调节好轴承游隙就OK了。

好的,那我只调床头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那我只调床头箱

     调主轴箱需要耐心和足够的空间感。不建议用车制的芯棒调主轴母线,比如测量侧母线用车制的芯棒和用主轴锥孔芯棒百分表安放的位置完全相反,主轴锥孔芯棒测量侧母线百分表测量点在车刀的一侧,而车制的芯棒侧母线测量点就要在车刀的另一侧,车制芯棒如果在车刀侧打表表的跳动永远是0,原因是车刀运动轨迹就是侧母线打表轨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要测母线,下午把托板全拆了清洁上油,感觉之前椭圆是塞铁松了造成的,现在紧了塞铁大小头没有了,中 ...

      150mm长度首尾误差0.16mm,再测量一下中间的尺寸,看看首尾和中间是什么几何误差,如果是线性的(圆锥状)说明上母线比较好,如果是中间细)(或者中间粗()那么上母线就要调整了。

网友C:
这才是专业机修工的正宗方法!用卡盘、尾座顶尖试车光轴的打表方法纯粹是“没读过真经”的误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才是专业机修工的正宗方法!用卡盘、尾座顶尖试车光轴的打表方法纯粹是“没读过真经”的误导。

主要是主轴检验棒不想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mm长度首尾误差0.16mm,再测量一下中间的尺寸,看看首尾和中间是什么几何误差,如果是线性的( ...

线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mm长度首尾误差0.16mm,再测量一下中间的尺寸,看看首尾和中间是什么几何误差,如果是线性的( ...

卡盘夹检验棒是不是不准,但是我夹检验棒重新装夹多次都是卡盘同一个地方翘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卡盘夹检验棒是不是不准,但是我夹检验棒重新装夹多次都是卡盘同一个地方翘起

     卡盘夹检验棒找主轴母线不是不准的问题,而是不可行的事。 如果是卡盘夹检验棒每次都是同一点高那肯定是卡盘装夹误差,有两个可能因素,主轴螺纹与卡盘螺纹配合的精度误差,还有卡盘爪装夹精度误差,或者两者都同时存在误差。所以在找主轴母线时要夹棒料精车就是为了消除这个误差。

网友A:
     线性就是0点处为0,中间75mm处为+0.08mm,末尾150mm处为+0.16mm,这样上母线(可以)视为误差为0,但是上母线要求是翘头+0.01mm,这样做是为了消除工具重力的影响,也是为延长机床导轨磨损后对机床精度的影响,当然这些都是按照工业机床出厂标准来严格要求的,其实大多数微型机床没有这个要求,多了解了解也没有什么坏处。微型车床最大的软肋是没有牢固的底座和调整床身导轨不用水平仪,这样的带来的缺点是床身抖动影响车削纹路影响光洁度和精度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就是0点处为0,中间75mm处为+0.08mm,末尾150mm处为+0.16mm,这样上母线(可以)视为误差为0,但 ...

现在大小头很严重呢,误差确实是线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性就是0点处为0,中间75mm处为+0.08mm,末尾150mm处为+0.16mm,这样上母线(可以)视为误差为0,但 ...

      上母线可以视为误差为0,因为在调整好主轴侧母线后主轴上母线会有变化的(也许就不是线性的了)。所以要有耐心,调好侧母线后再调上母线,再重新调侧母线反复几次,如果要有主轴检验芯棒就简单和直观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大小头很严重呢,误差确实是线性的

     150mm长误差0.16mm,用0.1mm的铜皮垫主轴箱下面的山轨。垫山轨两头的两个斜面,每个斜面只能垫一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mm长误差0.16mm,用0.1mm的铜皮垫主轴箱下面的山轨。垫山轨两头的两个斜面,每个斜面只能垫一个 ...

你确定是床头箱下沉?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用机夹刀加工外圆,一停下走刀就扎刀,吃刀量很小,转速1200,用卡尺量工件远端比近端粗20丝,工件10cm ...

你走刀用的是中拖板还是小托板?如果是用中拖板没有大小头现象,用小托板就有大小头,那就是小托板角度没有调整到零位。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要测母线,下午把托板全拆了清洁上油,感觉之前椭圆是塞铁松了造成的,现在紧了塞铁大小头没有了,中 ...

车床设计尾顶就是让你用的,车150长铝棒你为什么不用尾顶?你用尾顶再车看看大小头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走刀用的是中拖板还是小托板?如果是用中拖板没有大小头现象,用小托板就有大小头,那就是小托板角度没 ...

大托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床设计尾顶就是让你用的,车150长铝棒你为什么不用尾顶?你用尾顶再车看看大小头是多少?

我要先看看主轴精度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确定是床头箱下沉?

       不是主轴箱下沉而是主轴轴线与导轨不平行,下沉垫同一侧,不平行垫两边不同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主轴箱下沉而是主轴轴线与导轨不平行,下沉垫同一侧,不平行垫两边不同侧。

哦,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是主轴箱下沉而是主轴轴线与导轨不平行,下沉垫同一侧,不平行垫两边不同侧。

老师傅,刚想发个帖找你讨教一些问题,但是发现我的等级太低,无法发帖。
没办法,先多泡泡吧!能发帖了再向您请教,希望您多多指教!我刚接触机械,还是小白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师傅,刚想发个帖找你讨教一些问题,但是发现我的等级太低,无法发帖。
没办法,先多泡泡吧!能发帖了 ...

      机床只要知道的毫无保留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线性就是0点处为0,中间75mm处为+0.08mm,末尾150mm处为+0.16mm,这样上母线(可以)视为误差为0,但 ...

好像有些不对吧!假定侧母线正确,卡盘处为0,那么不论检测棒仰头或低头,在末尾处都会出现+0.16。怎么能将上母线(可以)视为误差为0昵?还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像有些不对吧!假定侧母线正确,卡盘处为0,那么不论检测棒仰头或低头,在末尾处都会出现+0.16。怎么能 ...

     这是因果关系,因为测量(千分尺)是线性才(可以)视上母线为0。如果你假设的侧母线正确车削棒轴无论是仰头还是低头首尾误差0.16mm,那么这个车床上母线的误差就是毫米级的了,机床制造工艺是靠模定位的,就是单件生产也需要百分表找正,比如这个床头箱镗主轴孔必须用百分表找底座平面,也就是找主轴轴线与上母线的平行度(容易测量精确度高),而侧母线百分表就要找床头箱与导轨山轨的配合面,因为是凹山轨百分表找出的侧母线与主轴轴线就容易出现测量误差,测量容易误差导致加工误差偏大。从车床刀具车削的几何特点上说,车床主轴轴线误差重点是在侧母线,车削棒轴首尾误差0.16mm其中0.14mm甚至0.15mm的误差是在侧母线,因为车刀的轨迹在侧母线而不在上母线,假设上母线翘头或者低头0.16mm侧母线为0车削棒轴大小头测量误差不会大于0.02mm。这种情况下车刀如果对中好车削棒轴首尾尺寸就是相同的而棒轴中间尺寸会偏小。还有我如果不注明是百分表情况下测量其他测量都是千分尺,因为百分表是比较表而不是计量尺,百分表测量点的不同测量的意义完全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大小头很严重呢,误差确实是线性的

你的大小头如果远离卡盘端大,靠近卡盘端小,是因为让刀。刀不锋利,切削阻力过大,所以远端让刀严重,越靠近卡盘,让刀情况越好转。

网友G:
小车床磨一把锋利的刀一试便知,原理也是常识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车床磨一把锋利的刀一试便知,原理也是常识性的。

没磨过,不知道怎样算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