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FUTABA接收的问题

楼主(2016-12-03):
FUTABA现在出的 R2008SB R3008SB写着T-FHSS 和以前R6208SB R7008SB R6303SB写着FASST
请问有什么区别?T-FHSS便宜好多是遥控距离比较短吗?

网友A:
Futaba 故意弄的两套制式,自家跟自家互不通用
。纯市场定位行为。
按照 Futaba 自己的定位,FASST高大上,FHSS矮矬穷。实际使用上其实区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