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cp60满油门飞不起来

楼主(2016-12-03):
收个二手的60。自己按官方视频调了参数,调完后就飞不起来了,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把大齿向上推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大齿向上推推。

检查过了,也向上推了。还有哪里可能出问题,主电机退磁?或者主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检查过了,也向上推了。还有哪里可能出问题,主电机退磁?或者主板?

不会有这么多事的,大齿向上推到位后应该主钢轴有大约1mm露出来,同时用手提一下中联应该不会有位移,转动轻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有这么多事的,大齿向上推到位后应该主钢轴有大约1mm露出来,同时用手提一下中联应该不会有位移,转 ...

我感觉不是那的问题。会不会是电池?推满油门后,是那种要飞又飞不起的状态,有时候还能离地一点点,然后又不行了,要是飞机本身的问题我就退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感觉不是那的问题。会不会是电池?推满油门后,是那种要飞又飞不起的状态,有时候还能离地一点点,然后 ...

这个说不准,如果电池满电,又没有其它的问题,应该是能飞起来的。
因这种飞机出的时间不太长,主电机无力的情况应该不会发生,除非上家天天都飞好几电。但电池老化到是有可能,不过至少能飞个一两分钟的。既然你完全按着厂家教程调的,我就不好说了,我的60也经常飞,除了齿轮移位造成升力不足飞不起来外,其它基本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说不准,如果电池满电,又没有其它的问题,应该是能飞起来的。
因这种飞机出的时间不太长,主电机无 ...

算了,还是退了吧,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说不准,如果电池满电,又没有其它的问题,应该是能飞起来的。
因这种飞机出的时间不太长,主电机无 ...

你好,请教一下,起飞之前需要切3D调螺距,然后再切回来才能起飞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请教一下,起飞之前需要切3D调螺距,然后再切回来才能起飞吗?

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

谢谢。这小鸡怎么调螺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教一下,起飞之前需要切3D调螺距,然后再切回来才能起飞吗?

不用的,直接飞就行;在油门推到半时切3D起飞也行。随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的,直接飞就行;在油门推到半时切3D起飞也行。随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