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直升机搭载pixhawk v3试飞

楼主(2016-12-03):
今天试飞发现两个问题,
1.不能把飞控粘在侧板上
2.最新版有个bug,版本3.4.2,遥控杆打的狠一点,飞机自己进入特技模式,有几次差点炸了,我还是用老版本的固件比较安全
附上飞机图片和定点视频,定点在1米高度,几乎不动,毕竟500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用的亚拓500,两块3s电池串联起来飞

楼主:
补上今天的视频

网友:
沙发没了,差评。

网友:
还是南方好啊,春色满园的。一年四季都能飞。

网友A:
视频为啥这么严重的果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为啥这么严重的果冻?

边走边拍,手机拍的,做了减震处理

网友B:
有幸见过一次玩飞控的700,好悬没把我们几个给吓死,留下后遗症''飞控恐惧症''

网友C:
恭喜楼主!

终于上了Pix,侧挂其实没问题,去看看Ardupilot的公告,3.4.2固件配合3 IMU有bug,会乱切IMU,楼主说的应该不是进入特技模式,可以查看日志看看当时飞控做了什么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边走边拍,手机拍的,做了减震处理

怎样的减振呢?手机不至于这么大的果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楼主!

终于上了Pix,侧挂其实没问题,去看看Ardupilot的公告,3.4.2固件配合3 IMU有bug,会乱切IMU ...

看过了,曲线忽然加大,没看出来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样的减振呢?手机不至于这么大的果冻。

电脑软件后期减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幸见过一次玩飞控的700,好悬没把我们几个给吓死,留下后遗症''飞控恐惧症''

700上飞控更加稳

网友:
牛,调的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楼主!

终于上了Pix,侧挂其实没问题,去看看Ardupilot的公告,3.4.2固件配合3 IMU有bug,会乱切IMU ...

果断降级,飞3.3.3固件,让人家当小白吧,500炸一次也够我主好久的

网友D:
厉害了,都 是高手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补上今天的视频

效果不错,是否 可以 上传 参数文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幸见过一次玩飞控的700,好悬没把我们几个给吓死,留下后遗症''飞控恐惧症''

  700 的 具体 什么 情况 ?? 能否 叙述 叙述。。

网友:
出个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效果不错,是否 可以 上传 参数文件。。。?。。。

等俺降级后调试稳定了再放参数吧,我现在的参数会误人子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了,都 是高手啊。

和别人比,我只是略懂皮毛而已

网友F:
上海也開始冷了吧
飛控會不會受氣溫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海也開始冷了吧
飛控會不會受氣溫影響?

不会,我去年在大风天测试过,除了电池续航低,其他都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效果不错,是否 可以 上传 参数文件。。。?。。。

提供参数给你又有什么意义呢?

载机的机械条件、动力、舵机、安装调试等全都不一样,套用参数没有用,还会发生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供参数给你又有什么意义呢?

载机的机械条件、动力、舵机、安装调试等全都不一样,套用参数没有用, ...

说的有道理,舵机速度不一样,参数就不一样,深有体会

网友:
希望楼主搞个完美的教程,我也去买个飞控玩玩~~~

网友:
可以可以 真是稳 楼主真有钻研精神 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提供参数给你又有什么意义呢?

载机的机械条件、动力、舵机、安装调试等全都不一样,套用参数没有用, ...

没时间 , 参数 还是 很有 类同性 的,可以 借鉴 。。

PIXHACK  V3 都到货 2周,还是 没时间 装机   。。。

网友C:
对于多轴,参数确实有类同性。

但对于直升机,机型与配件、调试、电子设备、工作方式差异化太大,目前还没找到清晰的可遵循的规律,每次调不同的飞机,都得用不同的思路慢慢寻找合适的搭配!

这也是一直以来,连官方都无法通过wiki来描述最合理的逻辑化调试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多轴,参数确实有类同性。

但对于直升机,机型与配件、调试、电子设备、工作方式差异化太大,目前还 ...

直升机的确比较难,一般来说四轴飞几次就能调好,直升机要调试很久,试飞很久

网友:
直升机的精华就是在于硬件和软件的调整,尤其是软件,这个不可能借鉴的, 即使是2套同样配置的机器,调出两种不同的PID也是可能的。

网友:
能一键自旋翻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700 的 具体 什么 情况 ?? 能否 叙述 叙述。。

外场头一次见到模友用飞控飞亚托700L,唉好奇害死猫啊以为会很稳的,离我们就2米远700起飞就开始自旋,这把我们这几个人吓的妈呀就转身开跑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外场头一次见到模友用飞控飞亚托700L,唉好奇害死猫啊以为会很稳的,离我们就2米远700起飞就开始自旋,这 ...

总觉得 开源飞控 APM PX4 miniPIX 锁尾都很肉,一点也不干脆利落 。。。

这次购买的 PIXHACK V3 还没时间装机。

等 30Kg 大飞机完工,还是自己搞个飞控 ——
【某bar】+ 卡尔曼姿态模块 + CPU = 自主飞控。

由【某bar】提供脆脆的锁尾卡尔曼姿态模块
提供 自我平衡能力 CPU 负责组合这些信号 。。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总觉得 开源飞控 APM PX4 miniPIX 锁尾都很肉,一点也不干脆利落 。。。

这次购买的 PIXHAC ...

期待你的自主飞控!

Pix固件,AC3.3rc4以前锁尾就是硬邦邦的,后来才改的偏航动作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期待你的自主飞控!

Pix固件,AC3.3rc4以前锁尾就是硬邦邦的,后来才改的偏航动作方式!

谢谢 ZhangPengSir ,您:这么一说::
那就是你提供的 Heli AC 3.3.3 版本是最合适的了

今天 才到 TaoBao 买了 10根 GH1.25 6P 的 插接线
否则,这个PIXHACK  V3 飞控 标配的线 还是 不够用:

下图:休息 N天 的 飞控 照片——12月9日 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