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8遥控问题

楼主(2016-12-03):
熄火怎么没用了呢   没推油的时候把熄火打上在推油门    是不转的      在飞的时候打熄火 就没反应了      这个怎么回事    有人遇到过么      在模拟器上又可以
   原来都可以    上次拆控的时候装好后屏幕有点问题      就反厂了一次           那边的技术人员拆了重新装过

网友A:
天八油门锁定按下面设置:
按MENU键
第17高级设置
第2可编程普通混控1
混控 油门—油门
        开
联动  关     微调  关
控制 开关C
位置     2
比率 左 -100%
        右 -100%
偏置 -100%
第7可编程曲线混控1
混控 油门—油门
        开
联动  关     微调  关
控制 开关C
位置     2
曲线图的设置
1. 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八油门锁定按下面设置:
按MENU键
第17高级设置

额  我上次怎么直接在熄火设置里就弄好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八油门锁定按下面设置:
按MENU键
第17高级设置

刚按你说的设置了  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八油门锁定按下面设置:
按MENU键
第17高级设置

谢谢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