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70电调除了缓启动不好,还有哪里不好?

楼主(2016-12-03):
亚拓470电调除了缓启动不好,还有哪里不好?飞行中不会掉链子吧?再给我几个换掉它的理由!

网友:
定速不好

网友A:
其实还可以;我飞了20多起落从来没有说缓启动失效的情况。不过我还是换了好盈。好盈缓启动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还可以;我飞了20多起落从来没有说缓启动失效的情况。不过我还是换了好盈。好盈缓启动好点

那你为什么还要换好盈呢?好盈有什么优缺点呢?

网友B:
缓启动不好是個案 , 450 470設定速是多餘 , 470動力足夠油門直接設拉橫一直線 比一般設定速表現還穩

网友:
看貼圖送尾軸的帖85%都用原裝電調 你就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缓启动不好是個案 , 450 470設定速是多餘 , 470動力足夠油門直接設拉橫一直線 比一般設定速表現還穩

唉,但愿是个案,但论坛里好多个中枪了,还有视频。恶心的是强制性消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为什么还要换好盈呢?好盈有什么优缺点呢?

因为我那个送朋友了,亚拓定速不行。好盈定速和缓启动比亚拓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但愿是个案,但论坛里好多个中枪了,还有视频。恶心的是强制性消费

你要是不太暴力的话,基本没问题。

网友C:
头一次听说450 470设置定速是多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头一次听说450 470设置定速是多余。

那个是专业亚托,能信?

网友:
这款电调很好 至少比好盈的好很多吧 价格还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头一次听说450 470设置定速是多余。

他说的并不无道理500级以下定速意义不大  我450 470都没定速   信不信由你

网友D:
折叠桨的时候 横轴螺丝压的  每次都很注意  大桨根部还是被压了坑。这也许是设计缺陷吧

网友:
由于对450L的电调留下的坏印象,470的电调我没有用,而且它的定速感觉从设计上还是和之前的一样,没有改善。不介意定速飞通常是新手和高手,过了新手阶段后就能发现有没有定速飞行的差别,成了高手,有没有定速就不那么介意,给他一台拖拉机都能玩出漂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缓启动不好是個案 , 450 470設定速是多餘 , 470動力足夠油門直接設拉橫一直線 比一般設定速表現還穩

470原装电调  不定速  一调线  设置  多少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E:
470原装电调  不定速  一调线  设置  多少合适?

我自己玩IDLE 1  85一直線
            IDLE 2 95一直線   拉過100實在太噴抓不住
朋友有換好盈50A   感覺沒特別好   所以470 50A繼續爽用

网友:
缓启动有问题不是个案!

定速效果也明显的差……

网友:
类比450L的,着火,挂你全套电装不是没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折叠桨的时候 横轴螺丝压的  每次都很注意  大桨根部还是被压了坑。这也许是设计缺陷吧

是你桨装太松了,大桨打到桨夹造成的。螺丝压不到那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