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450L总是扫前伞齿?

楼主(2016-12-03):
今天450L试飞,用了两块电池,没有炸机,结果,扫了两套前伞齿,是我的波箱有问题,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想想只有着陆时尾桨轻扫了一下草,是这个原因吗?要是这样的话这也太脆弱了吧?好在都是悬停试机,没有炸。这还能不能爽飞了?
其它问题没有,悬停很稳,像钉在空中一样。

楼主:
再请教一下,前波箱有没有升级件呢?实在不行就只能换一个了。

网友A:
接合过紧摩擦高温。

网友B:
是不是尾巴没调整好啊?感度高不?

网友C:
去买个拔齿器调整伞齿间隙,如果转起来涩就不行

网友D:
还是皮带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合过紧摩擦高温。

不像是过紧,很顺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尾巴没调整好啊?感度高不?

尾巴没问题,MB感度调到A灯亮,再低就成非锁尾了,基本不金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买个拔齿器调整伞齿间隙,如果转起来涩就不行

转起来不涩,很顺。是不是间隙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皮带好

实在不行就改皮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在不行就改皮传了

皮传省心,声音小。

网友:
这个是物理决定的,大部分的能量让传动轴吸收了。

网友:
記得以前有這東西
把前傘齒換成金屬的
尾軸和尾傘齒一樣用塑膠的
這樣就只會掃尾傘齒
也省得拆那個難拆得要死的尾管座
不過現在好像買不到了
目前只能前傘齒用原廠黑色傘齒比較壯
尾巴用副場白色傘齒當易損件
讓掃尾傘齒的機率高一些比較好維修

网友:
我的没扫过,调好应该不会吧,要扫也扫尾轴上的,,,

网友:
1.没调好 2.没看说明书 3.看不懂说明书来问你就是找喷   论坛太可怕了 我已经服了 亚拓太强大 强大的不飞机 而是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皮带好

皮传调节麻烦而且响应慢

网友:
一张纸的间隙,纸片插进去,尾管顶紧就是了

网友:
扫草很少不扫齿!

网友:
其实是尾桨扫草地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巴没问题,MB感度调到A灯亮,再低就成非锁尾了,基本不金鱼。

是飞时候空中扫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