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补头罩是不是丑了点,有点过分了

楼主(2016-12-03):
用的软软的那种元器件胶,干了也是软的,干的好慢

网友:
这种胶水好像704............

这样粘不如用一块布粘在头罩内部...

网友:
搞成这样还忍心扣在飞机上吗?

网友:
这是防水胶,一直就是软的,建议用树脂胶从里面粘,这样外面除了裂缝,基本看不出来的

网友:
玩短卡的时候知道一种防护胶,名字我叫不上来,有点像是锡箔纸,其实另一面是纤维,贴在壳子内部非常方便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ab胶补,干透了砂纸打磨光滑平整,有条件的可以上点汽车补漆用的原子灰图方便就快干补土,然后有手艺就彩绘,没手艺就自喷漆,再上清漆,完美修复

网友:
600啊,,,炸鸡损失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颜射了

臭流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ab胶补,干透了砂纸打磨光滑平整,有条件的可以上点汽车补漆用的原子灰图方便就快干补土,然后 ...

学习了

网友:
不用带头罩 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