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天9接收机与MB怎么连线?

楼主(2016-12-04):
请问各位,天9接收机与MB怎么连线?

楼主:
这样连接正确吗?

楼主:
如果这样连线正确的话  为什么接上电池后自检时舵机会转到死位那里一直发出'吱………'的声音?卡着不动…我等了两三秒怕舵机卡坏就拔电了    求教!

网友A:
调整舵机中位点!

网友:
把舵机臂拆下来  通电后在吧舵机臂安上去

网友:
6通接收就可以了   9通浪费     9通出给我吧

网友B:
你要选择舵机的频率再行,特别是尾舵机。不然真的会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舵机中位点!

好的,我试试…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选择舵机的频率再行,特别是尾舵机。不然真的会烧掉

在哪里可以选择频率,我先拆臂试试看

网友:
不看说明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里可以选择频率,我先拆臂试试看

陀螺仪上面

网友:
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