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L 男爵 1500 6s 75C

楼主(2016-12-04):
亚拓450L   男爵 1500  6s  75C 机头罩罩不上怎么办?

网友A:
电池往里面推点试试

网友B:
电池电源线放在上面不是底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往里面推点试试

下面有个接收机的板子, 到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电源线放在上面不是底部

线不会卡主吗?    飞机下面的接收机板子装着

网友:
头罩钻多一对孔。

网友:
电池输出线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电源线放在上面不是底部

放在上面好多了,但是我看了下,电调的两个电容卡住了,装头罩有点费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在上面好多了,但是我看了下,电调的两个电容卡住了,装头罩有点费事

电调反装试试

网友:
亚拓射奖王,外面有个亚拓700射奖的帖子呢,亚拓拒不搭理!

网友:
男爵这电池又长又重,裸奔吧

网友:
换个牌子的电池试试了

网友:
要是我 长了就长了 戴个毛线头罩 都没个性 。。。哼╭(╯^╰)╮

网友:
把接受放侧壁上,电池就能往里推,或者换副厂头罩。嘉迪的,不过,得剪一下,不然露不出来电机。可以参考一下。这样,炸机成本也低一点。

网友:
电池标签向上安!我就是那样!插头会在左右位置!1500这个电池在470的重心刚好的位置电池板基本就到电池前段热缩膜的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