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怎么供电?用遥控器电源?

楼主(2016-12-04):
这个应该怎么供电?谁知道呢

网友A:
一般外接

网友:
遥控,电池单独供都行

网友B:
最好别用遥控器电池供电,否则不小心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别用遥控器电池供电,否则不小心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为什么,那怎么供电才安全?

网友B:
最好433单独供电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433单独供电呀!

怎么单独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外接

再接直接插在红色接头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