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教作业了~! 第一次做船 (阿佛洛号)

楼主(2016-12-04):
补发之前未更新的帖子
第一次做船!
瑕疵很多   请勿喷!
大概的更新些图片   各位看官看看就好

骨架部分

排水孔

开始蒙条

大概的进行了拼接

找车行师傅帮忙挂的原子灰(后期自己进行的打磨)

做到这里大概有了一个大体了

进行围栏的安装,发图给群里的模友   都说水线太粗了!
后期自己又进行了修补~!(结果弄了很多瑕疵)

自己对船舱部分进行的内饰安装。   还有点感觉吧~!

完成度95%   还有些小装饰未进行安装,  不过基本定型了!

总结下第一次做船的感想,  由于第一次做船,可能在工序上又很多的差错,尤其是在喷漆部分,第一次使用自喷漆,在油漆还没干透的情况下进行修补  结果将面积越弄越大,到后面实在没有办法,又使用香蕉水进行了油漆清理 ,又重新喷了一遍,建议有条件的模友还是进行车行的烤漆。
下附一张喷坏的图。

网友:
第一次做啊,很漂亮了

网友A:
第一次就这么漂亮  而且里面看到也有装饰   细节不错啊    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就这么漂亮  而且里面看到也有装饰   细节不错啊    漂亮

可远观不可细看。  细看好多瑕疵。  水线都花了。  所以建议有条件的朋友还是找车行做成烤漆的。  哪个光亮度要高很多

网友B:
楼主的处女作品手工非常棒,喷漆“贪功冒进,适得其反”是新手(我也是新手)必经之路,怎么提醒也不听那种,壁碰多了就懂了。水线花了是因为喷漆颜色的的顺序不对,应先喷面积最大的颜色,干透后贴水线遮蔽纸喷第二大面积的漆,最后再喷白色水线就不会有别的颜色污染白线了,注意白线要薄喷多次,以免太湿漆里头的稀释剂溶化别的颜色油漆再渗透过来弄花白线。

网友:
好船,好手艺。头像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处女作品手工非常棒,喷漆“贪功冒进,适得其反”是新手(我也是新手)必经之路,怎 ...

喷漆应先浅再深,浅色遮盖力不足,需要多次喷,容易造成渗色,并且漆膜过厚形成的落差很难处理。所以先喷白再喷黑的次序没错。之所以造成渗漆无非3点原因:
1. 胶带质量差,遮盖不严,象这种弯曲的边缘部分遮盖,推荐使用田宫遮盖胶带,不会留胶渗色,其它部分则可以用复印纸遮盖。不太推荐用废报纸遮盖,太薄,容易渗漆。
2. 喷漆时,喷完一层薄漆后待漆层半干(等个10分钟半小时就行)再喷一层,切忌一次喷得多过。
3. 尽量把待喷漆(未遮盖)部分朝下摆放,这样就算喷多了,流漆也不容易渗入遮盖部分造成渗漆。

另外,轻微渗漆,可留待油漆完全干后,用细砂纸打磨处理。最后全船表面用罩光漆(透明漆)喷个两遍,一是统一光泽,二是保护漆面。

网友:
  好手艺,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