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 Tx信号丢失,黄灯一直快闪怎么解决?

楼主(2016-12-04):
naza v2在GPS和手动模式下Tx信号丢失,黄灯一直快闪,但是姿态模式一切正常,什么原因啊,求解决

网友A:
就是你接收机失控保护了或者飞控检测不到接收机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接收机失控保护了或者飞控检测不到接收机信号了。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