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FPV Racing Power System 动力套装 评测by Myth

楼主(2016-12-04):
PS:赶在Deadline前发帖是很不好的行为。。。。。。

首先非常感谢好盈给的这次测评机会。我这入模也有些年头了,最开始就是450入门的。然后拿1608电机组过小四轴,玩过空心杯四轴的FPV。。。。
第一架标准配置的穿越机还是用apm和自己画的机架做的。经典的mt1806+乐天10a,动力不高,但续航不错。
第二架申请到了四个银燕mt2204,升级了下配置,mt2204kv2300+simonk12a,BX300折叠机架,apm2.5.2飞控,还带6mgps。600mw 图传,虽说续航不算高,但玩的还是很高兴。
到春节还弄了个1806的x8带炮仗玩。。。。
高考完的假期开始追求更加暴力的配置,这时候也是穿越机硬件更新速度越来越快。从blheli到blheli_s,芯片从390,396到EFM8BB21F16G,处理速度越来越快,价格也越来越高。
电机从1806,2204,2304到2205,铝轴到钢轴,空心钢轴越来越极致。。。

非常感谢这次好盈给的评测机会。下面开始评测正文。。。

===========开箱============
动力套装是书页式的包装,非常的精致,有大厂的感觉。

打开包装,左边是一架穿越机在树林里穿越,十分的有感觉。右面整齐排列着四个2205电机,四个30a电调,一把多功能工具。
盒子底部的零件盒里有一包螺丝,说明书和装箱清单。

还有配送的16颗M3×8,16颗M3×10共32颗螺丝。

美中不足的是,螺丝只是普通的杯头螺丝,而不是12.9级的半圆杯头螺丝,炸机有可能导致螺丝变形,不好拆卸。

这次的动力套装共有
A:blheli固件20A,2205 2300kv电机
B:blheli固件30A,2205 2300kv电机
C:blheli固件35A,2205 1800kv电机(6S版本)
D:blheli固件30A,2205 2600kv电机
E:blheli-S固件30A,2205 2300kv电机
F:(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清单上跳过了F)
G:blheli-S固件30A,2205 2600kv电机
H:好盈固件30A,2205 2300kv电机
I:好盈固件30A,2205 2600kv电机
J:好盈固件35A,2205 1800kv电机(6S版本)
九种配置可以选择,我选择的是E配置,blheli-S固件30A,2205 2300kv电机版本进行测评。

首先要表扬一下套装里的装机扳手,设计的非常的巧妙,借力的地方是个m3内六角螺丝刀头。

而且刀头是用M3顶丝固定的,我们平常用的M3半圆头内六角的螺丝刀口是M2.5的,可以换成M2.5的刀头更方便。

按本人一贯的作风,装机前肯定是要把能拆的都拆一遍才行,正好拍两张图嘛hhhhh
电调供电用的还是好盈一贯的薄皮硅胶线,轻还好看。

整个电调都喷了一层三防漆,有效防止溅上去的水对电调的损害。

散热片直接贴在mosfet顶端,热量穿过封装之后直接传到散热片,散热速度更快,效率更高。

加上仙童公司FDMC8010场效应管,轻松应付30A电流,长时间4s满油门电调只是微温。(当然这是后话)
有了blheli-s固件,Oneshot42和Mulitshot也不是问题了。

(电机已经装机懒得拆了,这里盗两张5imx的图hhhhh。。。)
防松螺母和电机顶部都有防滑槽,有效防止桨在飞行过程中脱落。

C卡(葫芦卡)让电机又安全了一个等级。

顺道提一句,电机看起来很重,但实际上底部镂空做的非常不错,让整个电机带上螺丝才27g重,让我这种对重量敏感的同学非常满足。
不过美中不足的是电机没有使用5mm钢轴。希望下一代产品中可以增加钢轴版本。。。
毕竟现在穿越机动力这么足,对于某些热爱暴力飞的模友3mm轴已经不太够用了。。。。。。

开箱就到这里,拉力测试及装机请移步二楼。。。

楼主:
—————————装机及拉力测试—————————

先上装机配置吧:
动力:好盈FPV Racing Power System 动力套装
         电机2205kv2300
         电调 Blheli-S 30A micro
机架:kingkong rammus200
桨:5042三叶理想桨
飞控:SPRacing F3
图传:Foxeer 600mw 32频
摄像头:sony4140+673

说实话,现在的零件已经高度集成化,装机过程无非就是
焊电机
电调以及飞控,摄像头供电
图传摄像头
然后就装机完成了。。。。。。

一共才30个焊点

是不是一点都没有难度!!!
爱搞事情的我怎么能就这么好好装机。。。

于是。。。

我们先把电机拆下来测测拉力。。。
拉力测试架的照片:
某宝25包邮的5kg台秤拆机+150a电流计,供电用4s3000mah15c电池:

这次之所以没用恒压电源供电,是因为毕竟飞机上用的是电池,这样测出来的拉力和真实情况下的其实更接近。。。
(等有钱了我会买个风速计,在测试电机前面再加个电机模拟飞行时的风速,这样结果更准确)
搞事情!!!
不过搞事情的后果就是整个宿舍尘土飞扬。。。

不搞事情了,上拉力表格:

说实话我被这次电机的表现惊艳到了,毕竟上一次好盈xrotor2206kv2300,3s带5045桨600g可怜的拉力给我留下了不小的阴影,这次看到电机上20AWG的漆包线我还以为这个2205也是不行的,可没想到2205的拉里表现竟然接近了银燕rs2205s。

(好吧其实差距还是不小的,这点从电机引出线只有20awg就能看出来。。。不过郎宇2205的效率确实比银燕高了不少,也没准是桨型的原因。等热成像相机到了我会更新带5050三叶桨的测试视频。。。)
还有,电机非常静音,非常静音,非常静音。油门从零到满,能听到的只有呼啸的风声。。。。。。

不过。。。我刚想起来。。。
电调后面这个大黑疙瘩是什么意思?弄得我很难受啊。。。。。。
(去掉黑疙瘩之后电调明显简洁了很多。。。)

我知道好盈是想保护信号线不短路,但这一坨又黑,又增加厚度,还肥肠难看的疙瘩,实在是有点影响心情。。。
还有电调热缩膜的包装,直接焊接装机如果不用电调保护套的话电机线焊点很容易在碳板上短路。。。到头来我们还是要重新包一下(这就是好盈送四个热缩管的原因?hhhh)
但是,瑕不掩瑜,这个套装还是性价比很高的(毕竟淘宝价才485嘛。。。)

于是我假装的总结下吧:
好盈一贯的品质,加上Blheli_S固件的加成,套装里的电调注定是一款值得剁手的优秀产品。
但电机还有稍微落后于时代的地方,让我更加期待好盈在下一版动力套的表现。

北 京这几天雾霾太大拍不了试飞视频啊
飞机飞出去相机就拍不到了。。。求版主再宽限几天。。。

说好的热成像视频我也会很快补上的。。。等我同学12.10从美国回来之后。。。。

楼主:
------------上视频前的更新------------
       ——没有什么问题是作死产生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再作一次。。。

早在二楼我就说过这电机功率到不了太大,但无奈谁叫我想搞事情呢。。。。。。

还是同样的平台,还是同样呼啸的风声,但满油门32秒之后。。。
(啊桨忘换了,这次用的是kingkong5050三叶桨,但满油门的时候相对电机已经过载了,不建议各位用这桨。。。)

一股糊味出现在了宿舍里。。。

还好电机用的是耐高温的漆包线,三防漆化了,定子到还能凑合用。。。
(但电机绕线还是一贯的凌乱啊#黑线。。。)

漆都化到了底座上。。。

不过拆都拆了,补两张图吧。。。

散热风扇效率挺高的,就算电机低速旋转,抽出来的风也非常大。。。
但还是顶不住30A电流产生的热量啊。。。。。。

电机两边都有平衡泥。做过两次动平衡。

更新视频之前的插楼就到这了。。。。。。。

。。。。。。敬请期待过几天热成像摄像头到货后的视频。。。。。。

楼主:
****************给更新视频占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