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航模制作中 3d打印机的保养 简单问题的调试

楼主(2016-12-05):
随着技术的进步 出现了增材制造技术 近年的3d打印机则是具体技术应用
在航模中 无论动模和静模 都有较大的应用舞台
下面以自用的机器为例 简单说明一下
这是一台悬臂式打印机 从结构上来讲 也是i3的一个变种 由 座子 一个支撑主 一个横梁为主体支承部分
以步进电机 限位开关丝杆 滑轮为动作部分
限位开关 控制板 显示屏为控制部分
材料 供料机 喷头为供料部分
再加上散热风扇作为散热系统 这边是打印机的基本物理构造

楼主:
至于软件部分 建模犀牛 打印用cura
犀牛的好处是建模方便简洁  模型需要的细节都能自己做出
cura有中文版的 很直观 也好调试

楼主:
先说cura各参数的关联 基本调试卖家厂家那都有 说一说要琢磨一下的 打印速度层厚和打印速度可以控制整个模型的打印时间和打印质量 层厚越小 分层越多 打印出来的模型就越精细 当然 时间也越长
流量关系到送料是否充足 打印的模型是坚固还是酥脆
填充密度关系到模型的密度 和重量
一般卡好这四个点就能在时间和模型质量 刚性 弹性上做好均衡

楼主:
再说机械结构 先说挤出供料这一块 因为这很重要
1材料架 材料架转动是否顺滑
我的材料架 很简单 四块雪弗板 一根吸管 一根筷子
2挤出机 挤出机有远程供料和近程供料两种 这里介绍的是远程供料 其分为底座 主动送料齿轮 被动滑轮 夹臂 弹簧 出料口五部分
其中夹臂的固定螺丝 在长时间的震动和弹簧压力下容易出现松动和螺丝滑落的问题
底座若是打印件 容易出现出口滑丝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容易导致送料不畅 导致模型出现中空 松软 等问题
3喷头
喷头是机器的要害部件 由输料管 散热板 铁弗管 加热块 温度传感器 喷头构成
喷头在长时间闲置 场地有灰尘 或者经常划美纹纸等情景时 容易出现堵头的问题 这时候 应当及时加热 先用线材粘出余料 再用0.3mm细钢丝从喷头口拉一遍 排除余料

网友A:
值得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值得科普

哈哈 是呀 老哥你也没睡呀

网友B:
3d打印用在航模上确实很有用,不管是自己动手做零部件,还是用于维修,都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打印用在航模上确实很有用,不管是自己动手做零部件,还是用于维修,都很方便

是呀 前提是机器运作良好

网友:
SW+Ultimaker2飘过。。还没做过航模的,做的都是摄影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