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harger 406 DUO 开箱、轻度试用及惠普服务器电源简单改造

楼主(2016-12-05):
说到iCharger 406 DUO,楼主一开始根本就没有打算要买,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个50W的B6AC,可以用来充3S及其以下的小容量电池。此外,前段时间又买了个二手的200W Dynamite充电器,我比较喜欢直插交流电的产品,很简洁很方便。关于更多的背景信息,参见帖子《入了个二手充电器,大家帮忙看看我的电池有没有问题》。老实说200W的功率在给3S电池充电的时候,满负荷工作可以提供10A的充电电流(虽然 200 / 12.6 = 15A,但充电器限制了最大充电电流为10A),对于只有2200mah电池的我来说已然足够。对于6S的电池,最大提供8A的电流也不算很慢了,可问题在于,这个充电器的采样电阻热稳定性太差,在冷机状态下校准的电压,当内部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基本都会降低20-30mV,这对于我这个完美主义者来说是肯定不能接受的。由于我对直接换大量贴片电阻这种活不是特别有信心,而且买来的电阻热稳定性有多好也没把握,万一偷鸡不成蚀把米,把焊盘或者其他元器件弄坏了就真是得不偿失了。于是就从软件方面下手,希望能够利用充电器的内部温度传感器来对温漂进行补偿,详见帖子《造福中国模友,NEO版B6系充电器固件及详细使用手册》。

修改了固件内容,温漂问题有一定的改善,但无奈硬件问题就是硬件问题,软件再怎么补偿也不可能对硬件问题做到完美修复。想想为这事折腾了太久了,花费了太多的精力,虽说折腾本身很有意思,但那也得有个度不是么?毕竟咱的根本目标还是玩飞机啊。所以下定决心在感恩节黑色星期五促销的时候,入手了iCharger 406 DUO。至于为什么没有选择广大模友都喜欢的308,一来楼主没有外场电包,即便未来自制8S锂铁电池充电包,也完全可以分成两组4S电池来充电,这对我来说都不是事;二来,406的最大功率提高了100W,单路充电电流也较308多了10A,感觉这些数字更实在一些。话说回来,这两款充电器都很不错,怎么选择都没有绝对的错和对,关键看自己的需求。废话少说,下面先上406的开箱照和大家分享。

包装盒只比406的彩盒稍微大一点,四周用汽泡纸等软性材料包裹起到缓冲作用

商家很暖心的给了一颗糖,只是到手就给我老婆拿去吃了,不过糖纸还留着在

简洁的包装风格,没有过多修饰

打开盒子,首先看到的是平衡头的适配板以及输入电源线

包装内的所有部件:包括一根10AWG焊了EC5的输入电源线、两根焊了香蕉头的12AWG充电线,两块平衡头适配板及其对应的连线,还有一张光盘,内含说明书和LogView软件

6S的转接线,材质很柔软,点个赞!

适配板的正面,支持从2S-6S。充1S的话,就不需要这玩意了。

从背后看这两块板应该是可以分开的,暂时先放着吧

充电器本尊,注意看屏幕和按钮的面板——全是划痕吧?我记得前段时间有朋友发了帖子,说自己的308上也都是划痕,怀疑是二手货。其实仔细看,这个屏幕和按钮面板都是有保护膜的——划痕实际都在膜上!

充电器的主要接口,有很多人吐槽那个温度传感器插口,因为不少人都因为把2S电池误插进去导致相关原件烧毁,Junsi为什么不把这个口做成和主流充电器温度探头插口一样的结构呢?

背面两个散热风扇,分别对应两个通道。左侧还有一个标准USB充电口,可以提供1A的充电电流。此外还有一个用于连接电脑进行升级以及监控充电状态的mini USB接口。背面的右侧提供micro SD卡插孔,便于用户记录充电数据。

底部可以看到散热孔以及内部的散热片。之前看过大家的拆解图,感觉这充电器整个下半部全是散热片,想必散热能力很强吧?另外底部的标签贴纸没有序列号,因为序列号都写到机器里去了,开机即可显示。

右侧两个舵机测试孔,用于测试舵机的活动范围及响应速度等等,非常实用

楼主刚入手的时候没有专用的电源,就先用Dynamite的15.7V电源做了测试,在两个通道先后连接了同一块6S电池,测试电压。结果显示,两边通道的电压值有少许偏差,但不大。

其实用我的四位半万用表量了电池的电压,与充电器显示的值相差不到0.004V,但强迫症患者看着难受,尤其是两个通道不一致,索性都校准一下得了。

后来简单试了试各项功能,但没做充放电测试,因为输入电源的功率有限,不希望出岔子。之后就在网上订了两块惠普的二手服务器电源,一共24美元包邮,几乎是白菜价了。选择服务器电源主要是因为它们的做工用料都相对扎实,故障率很低,而且功率一般都比较大,适合充电器使用。而且RCGroups上的很多模友也都采纳了这样的配置,总体是安全并禁得住考验的。在等待了一个礼拜之后,终于收到了期盼已久的电源。

包裹里除了缓冲材料就只有这俩玩意,光秃秃的,看相真不咋地

两块电源虽然都是12V 62.5A 750W输出,但具体的外观还是稍有差别。仔细看下参数都一样,只是Part Number差了一位:506822-101 vs 506822-201。

正面分别是提手、散热风扇、电源插口以及卡扣释放拨杆(这些电源是插进服务器的,本身支持热插拔。在拔出来的时候需要掰一下这个红色的拨杆才行)

底部没啥玩意,平整的外壳

尾部是输出口,二者完全一致,很好改。

接口示意图,左侧需要将1和4脚用电阻连接,经测试,其中一块电源用680欧就可以工作,另一块电源需要用100欧才可以,原因未知。

由于单块电源只有12V输出,虽然在406最大60A输入电流的支持下,功率可以到720W,普通使用也完全够了,但对于6S电池来说,充电器需要长时间处于升压状态,压力山大同时效率也不高。所以不少人采取了将两块12V电源串联起来构成24V为充电器供电的方案,经过长时间的测试,证明是安全可靠的。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其中一块电源的直流输出端负极必须要与交流电的地线断开连接,否则会造成另一块电源短路,见下图:

为了处理这个问题,首先要拆开其中一块的外壳,首先看到的是绝缘层。

做工用料如何,大家自己判断吧

温度探头,控制风扇的开启以及转速,左下角的固定螺丝是两颗需要处理的其中之一。其连接了电路板和外壳,而外壳又是直接与交流地相连的。

我的处理方法是将底壳的固定螺母与电路板之间隔绝,电路板上的螺丝孔用电工胶带穿过,保证没有任何性质的电子连接。

同时原有的螺丝与电路板之间垫一片橡胶,这个橡胶圈实际是450横轴的橡胶垫圈,剪了一小部分,这样高度正好。经测试,地线与外壳以完全隔绝。

画面左侧的垫圈本来与外壳连接,现在用热缩管包起来悬空。该电路板上还有几个电位器,其中一个可以调节输出电压,我将两块电源都设置到了12.2V。

弄完之后,用电钻将固定卡扣拨杆的铆钉打穿,这样拨杆就可以移除了。再将电源原样装回,焊上启动电阻以及4mm插孔。

之所以没有将两块电源直接焊接到一起是为了方便,当只需要使用12V供电的时候,可以仅用一块电源。

下面进入到实测阶段,使用的电源线为一分二标准计算机电源线

125V 10A标称值,真粗。现在无比怀念国内的220V交流电,同样的功率,电流只要一半就行了,那用得到这么粗的线!

连接好电源,通电试机,两颗绿色的指示灯都已经亮起,风扇也在轻轻地旋转,非常安静!

为了保证安全,在连接充电器之前,还是要用外用表再进行最后的测试。下图为万用表测试第一块电源的直流输出端负极和外壳的电阻情况,测量结果几乎是0,处于接地状态

第二块电源的负极和外壳断路,未接地

第一块电源的电压为12.232V

第二块为12.236V,基本一致(两块电源最好高度一致,否则其中一块负担会较大)

插上EC5插头,测量总电压:24.45V,完美!

虽然一切测试正常,但在接上406并将电源线插入到交流电插座的那一刻,我的心还是紧了一下,生怕出问题。

好在一切正常,充电器显示24.479V,和万用表基本一致 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一点。

为了让心可以再放下一点,楼主开始进行充电测试,本次充电的电池是Turngy 6S 3000mah锂电池,买了不到俩月,完整循环次数不到10次吧,充电前的电压是3.85V,这次充电设置为20A,同时接了由Hyperion充电器温度传感器简单改造的探头作为电池温度监测的依据。

充电速度确实让我有点意外,6分36秒充电完成,电池温度几乎没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块电源在电流逐渐上升到15A的过程中有轻微的高频噪音,但当电流超过15A之后该噪音又消失了,目前尚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是否属于正常情况。下面是本次充电的电源电压与电流的曲线图。图中蓝色为输入电压,绿色为电流。从两条曲线的变化可以看到,电流从0A上升到20A用了大约20秒的时间,在这期间,电压从24.52V的峰值降低到24.06V,而当电流逐渐降低时,电压值回升。不知道这样的电压变化是否正常?

接下来进行保存(放电)测试,顺便看了下电池的内阻,基本正常!

由于没有使用再生放电模式,所以最大放电电流被限制在了80W,对于6S电池来说,只能用3A来放电。

看看放电过程中输入电源的情况,因为几乎没有负载,电压变化非常小。

总体来说,经过简单的测试,电源和充电器都工作正常,当然未来还要做更多的测试来对二者进行更多的了解。不过即便该电源能够支持到24V 1500W,我想我也会将功率限制到一个稍低的数值,毕竟任何电器都不是被设计用来长时间在其极限状态下工作的。好了,设备测试运行正常,下一步就该是对其外观进行包装了。楼主在网上购买了汽车的装饰贴纸,碳纤维花纹,但也仅仅是花纹,材质估计就是普通的聚乙烯,这样也好,不导电,想怎么贴就怎么贴。下图为完工后的样子:

选择银色的贴纸,看起来更加明亮和轻快

换个角度看看

正面

背面做了最大限度的包裹,防止电路板碰到金属物体短路。通风口必须留出以便散热。

底部贴上四个防滑脚垫,既美观又实用

就是这玩意,几块钱的东西,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由于第一块电源负极接地,第二块不接地,为了区分,干脆贴上标签。

哥俩好

称下体重,第一块995g,将近1公斤

第二块,一公斤刚过

两块加在一起有4斤重,相比于上次有位朋友说的3斤重的电源,这个虽然要重一些,但也只是差了一斤而已,况且都是在家里用。

最后看下三围吧,哈哈,算上把手,大约24cm长

8.5cm宽

3.8cm高,还算是小巧玲珑,就是有点重

至此,我的充电器基本搞定,总体感觉还很不错的,这套设备和B6AC相比,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差别太大。为了给这套设备安个家,昨天又订购了一个箱子,打算把充电器、电源以及相关的配件等都装进去。该箱子内部的海绵均可自行改变形状,还有几个可调的隔板用于分割内部空间,很实用。等我收到东西之后再发帖和大家分享!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很多朋友估计都不解,为何我不去选择更简单可靠的单块24V或者更高电压的电源,而是要选择两块12V的电源串联。其实主要原因还是价格,在美国,你所有能找得到的地方,一块24V 1300W以上的电源,没有一块不是上百美元的,更不用提航模专用电源,那个更是贵的离谱。。相比于国内只要500块人民币就能买到的通信电源,美国的这些电源价格完全没有任何性价比。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美国模友想出来串联12V电源这个“损招”的原因,这些美国的劳苦大众,一边被ZF高税收、生活高消费剥削,一边养家糊口,一边还要玩模型,也真是难为他们了。因而有非常多的人在讨论如何串联电源,实现更高电压的供电。下面列举几个讨论非常多的帖子供大家参考:
A 24V power supply from two 12V power supplies. https://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1164359-A-24V-power-supply-from-two-12V-power-supplies
Using two power supplies for higher voltage/capacity chargers: safety issues https://www.rcgroups.com/forums/ ... rgers-safety-issues
How to convert Server Power Supplies https://www.rcgroups.com/forums/ ... rver-Power-Supplies

待续。。

网友A:
卧槽,加精华!!!!!!

网友:
要是我,我就买308,我要充7S的电包!

网友:
真细致、耐心,顶楼主

网友:
叫真之人!

网友B:
恭喜充电器终于完工。

网友:
楼主测试够详细了  这叫重度试用

网友:
细心  有耐心   精致

网友:
喜欢较真的童鞋

网友C:
楼主好强,动手能力强,拍照也不错

之前有人讨论过电源能不能串联和并联的问题,看来一般用户还是不要串并联好,大神可以试试,不过大神搞也是有一定风险的,钱是万能的

网友D:
贴纸漂亮。LZ其实可以搞个二手通信48V电源,可能在万恶的美帝掏不到那么便宜的器材吧。然后降压到48V以内直接使用即可,很方便。
另外,我这个电源空载时电压会漂移,不知道LZ有没有这个现象,我发现你照片里也有轻微漂移

网友E:
楼主万用表不错,还有就是楼主电源买贵了,国内二手24v50A电源包邮也才130(合20美刀)左右,不用改装,省事
我用的PL6充电器,感觉楼主的这个高档不少啊功能
宁外楼主电池内阻有点大啊,国内格氏的内阻都在0.8-1.5毫欧之间,前两天买的kudian的电池内阻在1.9-2.6之间

网友F:
淘宝上IBM服务器用的IBM X3550 艾默生电源才30块钱。12.2V 55A 675W,性价比太高了,我刚入了一个测试了下很稳定。也准备串联来的。

网友:
要不了太久,你就开始想念308

网友G:
我还是觉得如非必要,还是一块电源较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宁外楼主电池内阻有点大啊,国内格氏的内阻都在0.8-1.5毫欧之间,前两天买的kudian的电池内阻在1.9-2.6之间

目测您是玩大号多旋翼的。电池都是上万mAh。

网友:
我来这,不是看充电器的。而是看电源的

网友H:
买个台达电源多好,220元

网友:
楼主辛苦了,很不错的经验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卧槽,加精华!!!!!!

7S电包?怎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充电器终于完工。

箱子弄好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强,动手能力强,拍照也不错

之前有人讨论过电源能不能串联和并联的问题,看来一般用户还是不要串 ...

要说一点隐患都没有也不是,有人说如果其中一个电源挂了,瞬间电压降低一半,为了维持输出功率,电流需要提高一倍,对充电器有一定损害,至于这样的几率有多大就不得而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纸漂亮。LZ其实可以搞个二手通信48V电源,可能在万恶的美帝掏不到那么便宜的器材吧。然后降 ...

说多了都是泪,这里24V符合要求的电源都要100美元以上,太贵了。你说的电压漂移是指那前后0.003V的变化么?那个我认为不能算是漂移吧?算是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万用表不错,还有就是楼主电源买贵了,国内二手24v50A电源包邮也才130(合20美刀)左右,不用改装,省 ...

1. 这台万用表我一直认为是个很划算的买卖,才46美元,功能却很不错,我很满意!
2. 你说的130块的电源我相信,但是那是在国内,我不在国内买不到那样便宜的东西,海淘代购的话,这么重的万一运费估计就要上百了,而且要等很久,出了问题还只能自认倒霉。不同的国家只能按照当地的方式生活,咱不能把整个中国搬过来不是么?
3. 当初也看了PL系列,但是感觉界面太原始了,跟我的B6是一个年代的。许多功能必须在电脑端实现,不是很方便。
4. 你的电池是什么型号的?几芯?容量多大?另外测量的环境温度是多少呢?这些都会关系到电池内阻的数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淘宝上IBM服务器用的IBM X3550 艾默生电源才30块钱。12.2V 55A 675W,性价比太高了,我刚入了一个测试了下 ...

生活在水深火热、万恶的zibenzhuyi国家的苦逼表示非常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还是觉得如非必要,还是一块电源较妥。

显然啊,这个道理我肯定懂,但是这里买不到便宜的单块24V电源啊(100多美元买块电源感觉有点冤大头)。把两块电源串联起来的方法也是万般无奈之举。。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买个台达电源多好,220元

我的老家是国内一个三线小城,理发一次带造型,只要20元,效果非常好,还给你弄点发胶啥的,清爽又时尚。在美国生活了7年,每月去一次理发店,简单打理下,14美元+2美元小费,一共是16美元,按照人民币和美元6.9:1的汇率算,大概是110元。你肯定是觉得我亏死了,多花了那么多钱,效果还没国内的好。但是国情不同,咱能比么?你说的220元的电源我相信肯定有,也很不错,但那是在中国,咱这不是生活在苦逼的美利坚么?高消费的生活只能从一点一滴来节流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多了都是泪,这里24V符合要求的电源都要100美元以上,太贵了。你说的电压漂移是指那前后0.003V的变化么 ...

漂移普遍出现在高压输出的开关电源,24V可能好些。我这个48V(实际输出53V,后期改43V输出)漂移挺大,你可以用万用表搭着输出端,不接负载,电压会不断上升,启动电压大概43.3XX,20分钟后会到43.5XX,还可以接受。如果光接406DUO,不进行充电的话,406DUO显示屏也能捕捉到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漂移普遍出现在高压输出的开关电源,24V可能好些。我这个48V(实际输出53V,后期改43V输出)漂移挺大,你 ...

你的是406还是4010啊?406最大输入电压不是30V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是406还是4010啊?406最大输入电压不是30V么?

4010,店家建议使用48V电压50A以上输出。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非常受益!非常感谢

网友I:
屏幕可以贴个手机膜,我那个308就是看着划痕太多,我给撕下来贴了一个4S手机膜,看着特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I:
屏幕可以贴个手机膜,我那个308就是看着划痕太多,我给撕下来贴了一个4S手机膜,看着特清楚。

手机膜要裁剪吧?边角用刀裁还是剪子剪?我还有块没用的平板电脑膜,回头等这个不行了就撕掉贴膜。

网友J:
我刚来的时候剪个头花我快30刀,后来果断就自己剪了。。。。。。

网友K:
lz能不能提供一下充电器和电源的链接?我也在美国,想参考参考,多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1. 这台万用表我一直认为是个很划算的买卖,才46美元,功能却很不错,我很满意!
2. 你说的130块的电源 ...

6s10000   16000  22000都测试过的
格氏内阻在0.8-1.5之间
其他牌子的在2-2.6之间
两个电源坏一个,整个电路就会断开,不存在你说的另一个电源电流加大的情况,除非坏掉的那个是正负极强力短路

网友L:
这台达的电源,短路启动后散热风扇全速运转,噪音大到没办法使用。是不是按你的方法能控制风扇?

网友M:
开关电源在某个负载下有噪声正常的。惠普用的应该是台达的电源,这么改装感觉不如直接买个24v的电源,不太安全啊。我这有几个戴尔的服务器电源,风扇超级吵,而且有个刀片服务器的,还不支持110v,只能用ups的220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7S电包?怎么弄的?

充电器的最大输入电压在30V,外场电包适宜尽量提高电压,锂铁的8S,锂聚的7S,所以308是不错的选择!
电包怎么弄。。。。这个就不用我说了吧!

网友N:
好贴!为以后上大功率充电器做好知识储备,可以看出楼主是个细致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膜要裁剪吧?边角用刀裁还是剪子剪?我还有块没用的平板电脑膜,回头等这个不行了就撕掉贴膜。

先用纸比着屏幕剪好一个模子,在把模子放膜上剪好,在修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刚来的时候剪个头花我快30刀,后来果断就自己剪了。。。。。。

你都理平头么?否则不好自己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lz能不能提供一下充电器和电源的链接?我也在美国,想参考参考,多谢。

充电器在这里买的:http://www.progressiverc.com/icharger-406duo.html
电源其实就是eBay上找的,关键字“server power supply 750w”

楼主:
引用 网友E:
6s10000   16000  22000都测试过的
格氏内阻在0.8-1.5之间
其他牌子的在2-2.6之间

你说的是1万、1万6、两万二毫安时还是1千、1千6以及两千二毫安时?电池的内阻和容量有很大的关系,容量越大,内阻越小。我的电池都是3000(三千)毫安时的,比你的小了太多。
电源失效基本都是断路么?要真是这样的话我倒没什么担心的了,反正充电器直接断电,也不会有什么伤害。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台达的电源,短路启动后散热风扇全速运转,噪音大到没办法使用。是不是按你的方法能控制风扇?

你说的短路启动是直接短接1和4脚?我这个通电之后风扇也转,但是几乎听不到声音,只有负载高的时候才稍稍能听到一点轻轻地声音。我也没做别的调整,只是用电阻连接了那两个脚。

楼主:
引用 网友M:
开关电源在某个负载下有噪声正常的。惠普用的应该是台达的电源,这么改装感觉不如直接买个24v的电源,不太 ...

你有价格合适的24V电源推荐么?我也知道串联的没有单个24V的安全,也想找找有没有功率1500W,价格在50美元以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的最大输入电压在30V,外场电包适宜尽量提高电压,锂铁的8S,锂聚的7S,所以308是不错的选择!
电 ...

那我只能分成3S和4S充电了,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N:
好贴!为以后上大功率充电器做好知识储备,可以看出楼主是个细致人~

国内朋友选择太多,淘宝上便宜的电源数不胜数,也许你不需要这样折腾的。

网友O:
引用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很多朋友估计都不解,为何我不去选择更简单可靠的单块24V或者更高电压的电源,而是要选择两 ...

下次记得来天C旅游的时候淘宝几块回去卖。2手的150RMB 1500W

网友:
写得真细致

网友:
楼主真乃神人也,学习了

网友P:
梳莲糖吗……真敢吃吗,呵呵

网友K:
引用 楼主:
充电器在这里买的:http://www.progressiverc.com/icharger-406duo.html
电源其实就是eBay上找的,关键 ...

美国买东西贵真是深有体会呀。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有价格合适的24V电源推荐么?我也知道串联的没有单个24V的安全,也想找找有没有功率1500W,价格在50美 ...

mw的电源也不错,模块化的,不过价格比淘汰的服务器电源贵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下次记得来天C旅游的时候淘宝几块回去卖。2手的150RMB 1500W

行李不多的确可以考虑,否则电源真是太重啦

楼主:
引用 网友P:
梳莲糖吗……真敢吃吗,呵呵

不知道哇,我老婆说好吃

楼主:
引用 网友K:
美国买东西贵真是深有体会呀。

是啊,很多东西折扣之后也才跟淘宝的价格一样,人民币贬值这里的东西美元价格又不降,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M:
mw的电源也不错,模块化的,不过价格比淘汰的服务器电源贵了不少。

对啊,不差钱的话,再花个200美元买块好的电源自然是上上策,可咱充电器不也才200多么?电源再花这些钱感觉有点不值啊。这一点幸福的国内模友是完全体会不到的

网友Q:
楼主的短接电阻怎么测量的?

网友R:
楼主,我买了个跟你差不多的电源,型号应该也差不多,我直接把1和4管脚短接,也一样可以工作,不知道可行否?还请您指教下啊~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的短接电阻怎么测量的?

直接拿万用表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我买了个跟你差不多的电源,型号应该也差不多,我直接把1和4管脚短接,也一样可以工作,不知道可行否 ...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串这个电阻,只是看到有不少人说这样做更好一点。说实话,直接用焊锡短接那四根脚的都大有人在,何况是只短接1和4?也没见别人因为这个出问题的啊。所以我认为这么做没啥,你用了多久了?稳定性怎样?是单独用还是两块串起来?

网友R:
引用 楼主: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串这个电阻,只是看到有不少人说这样做更好一点。说实话,直接用焊锡短接那四 ...

多谢指导,刚刚到手,正琢磨如何使用。

我只买了一块电源,如果两块串联,那么有一块的接地就要断掉,这样子如果漏电的话,会不会很危险啊?还是说只是输出端的负极和接地断开,无关大碍的?

太感谢了。

网友:
楼主码字辛苦,够详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多谢指导,刚刚到手,正琢磨如何使用。

我只买了一块电源,如果两块串联,那么有一块的接地就要断掉, ...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参考了RCGroups上很多的帖子,结论就是,与充电器输入端负极相连的的那电源不用断开直流负极和交流地的连接(主流意见甚至认为保留接地是必须的),但与充电器正极相连的那块电源直流负极必须断开。要注意的是,我们只是断开直流负极与外壳的连接,实际你的外壳还是与交流地相连的,这样可以保证两块电源的外壳都不会漏电。而且由于充电器的负极和交流地相连,也保证了充电器的安全。你可以按照这个思路测试一下,你也是406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参考了RCGroups上很多的帖子,结论就是,与充电器输入端负极相连的的那电源不用断开直 ...

多谢专业解答,瞬间明白咋回事了。

我先屯个电源,充电器再慢慢攒,准备308,毕竟便宜点。

网友S:
感谢楼主的分享!40元一块的 IBM  X3650马上到手了。准备做手术!

楼主:
引用 网友S:
感谢楼主的分享!40元一块的 IBM  X3650马上到手了。准备做手术!

好运!希望可以反馈手术结果

网友S:
拆机图,把改锥指的地方结缘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S:
拆机图,把改锥指的地方结缘就可以了吧

你测一下那几个螺丝孔处电路板焊盘和直流负极之间是否导通,原则就是交流地要保持与外壳相连,但把直流负极与外壳断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测一下那几个螺丝孔处电路板焊盘和直流负极之间是否导通,原则就是交流地要保持与外壳相连,但把直流负 ...

感谢大神 ,明白了。做好后发帖

网友S:
引用 楼主:
你测一下那几个螺丝孔处电路板焊盘和直流负极之间是否导通,原则就是交流地要保持与外壳相连,但把直流负 ...

连接好以后用表测量24V,插上308以后,未断开地线的电源就没有输出了。怎么回事,是不是需要把地线都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连接好以后用表测量24V,插上308以后,未断开地线的电源就没有输出了。怎么回事,是不是需要把地线都断开 ...

看图应该是左边的电源负极接地,右边的断开了是么?你有没有单独测试两块电源看看在带载的情况下是否正常运行?按理说第一块电源不用断开负极与交流地的连接的。

网友T(2018-01-02):
请教楼主,电源上的三个电位器哪个是调节输出电压的?3个都试了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T:
请教楼主,电源上的三个电位器哪个是调节输出电压的?3个都试了没有反应

记不清楚了,三个当中有一个肯定是,除非你的电源和我的型号不同。

网友U(2018-04-30):
请问楼主这样 断开地线的电源  的交流地还有作用吗 这个电源会不会有漏电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U:
请问楼主这样 断开地线的电源  的交流地还有作用吗 这个电源会不会有漏电风险?

两块电源串联的话其中一块有交流地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块电源串联的话其中一块有交流地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这我也不清楚

网友V:
你好,这个充电器日志查看软件,可以发给我一下吗?logview
1838185958@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V:
你好,这个充电器日志查看软件,可以发给我一下吗?logview
1838185958@qq.com

http://logview.info/forum/index.php?resources/logview-v2.1/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logview.info/forum/index.php?resources/logview-v2.1/

谢谢,谢谢

网友W(2019-04-05):
连接外壳的两颗螺丝不装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W:
连接外壳的两颗螺丝不装可以吗?

不接的话电路板就不能完全固定,如果你觉得这不是问题的话,那也可以。

网友W:
引用 楼主:
不接的话电路板就不能完全固定,如果你觉得这不是问题的话,那也可以。

老哥,按你方法其中一台输出端子和断开外壳连接然后串联。第一天两个电源都可以正常串联充电,
第二天再开两个都挂了。一台开机灯不亮但是风扇一直转,电源没有输出!另一台开机灯亮10秒就熄灭了。风扇也一直转,输出从12V掉到0.几V
电源和你的一样,不过是460W的。请问是那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W:
老哥,按你方法其中一台输出端子和断开外壳连接然后串联。第一天两个电源都可以正常串联充电,
第二天再 ...

你短接电阻了么?

网友W:
引用 楼主:
你短接电阻了么?

1和4,接了,不然会报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W:
1和4,接了,不然会报警啊

两个同时挂掉的几率太低了,不接充电器有输出么?

网友W:
引用 楼主:
两个同时挂掉的几率太低了,不接充电器有输出么?

没接任何设备,就插电源线,万用表没有电压输出啊,你改的电源还健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W:
没接任何设备,就插电源线,万用表没有电压输出啊,你改的电源还健在吗

既然你提到这个,我的充电器和电源弄好之后差不多有两年多没通电了,今天干脆拿出来试试。看起来一切正常。

网友(2019-11-28):
非常有启发,准备参照着做一套

网友:
那个4m的线孔哪里买的 一直找不到这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