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X中联跟主轴的固定方式

楼主(2016-12-05):
之前刚装好飞机的时候就发现新的中联和主轴的固定方式有虚位,能够上下和左右晃动,感觉有一点应该不影响。但是飞了10几个起落后担心螺丝会受到横向的切割力会金属疲劳,特别是3D正负螺距转换和旋翼面竖直的时候(比如各种摆),昨天拆开检查发现螺丝果然已经有了磨损,(已经出现一个凹槽)估计断掉只是时间问题。现在想在主轴顶端加一个薄垫片不知道能不能解决。有没有跟我一个情况的,还是我只是个例?                 飞机在家没有拍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珍爱生命,远离读品,远离亜拓!

整个论坛   舅  服你

网友B:
宁紧不就行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珍爱生命,远离读品,远离亜拓!

老兄    要是你的每个评论  或者每个帖子都是这种毫无价值的胡言乱语  只会让你变成过街老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兄    要是你的每个评论  或者每个帖子都是这种毫无价值的胡言乱语  只会让你变成过街老鼠

那我注意,以后不回帖了,多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宁紧不就行了啊

已经拧的不能再紧了。用的L扳手啊!

网友D:
那就定期換螺絲吧
鎖太緊反而有可能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定期換螺絲吧
鎖太緊反而有可能斷

是的,我也担心。看加个垫片把它顶死看会不会好些。

网友:
應該是主軸華司沒墊好 主軸的上下虛位錯覺 , 700l是一根螺絲貫穿鎖 , 700X兩根貫穿對鎖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可能 , 應該是主軸華司沒墊好 主軸的上下虛位錯覺 , 700l是一根螺絲貫穿鎖 , 700X兩根貫穿對鎖

晕~可不可以不要这种态度回复好不好,这么笃定。肯定第一时间看主轴华司有没有垫好啊!主轴一点儿虚位也没有,反复检查了已经。亚拓的700装了7台了,电的油的都有。小的也有10几台了,这个还是能判断的。   晚上回去拍视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可能 , 應該是主軸華司沒墊好 主軸的上下虛位錯覺 , 700l是一根螺絲貫穿鎖 , 700X兩根貫穿對鎖

我就觉得你就是一个搅屎棍 好好的事情你一开腔就一准坏事 什么叫不可能 有问题解决行不行 动不动就不可能 有目共睹 会说点别的吗 亚拓怎么就冒你这么个鸟人 恶心

网友:
一定没用亚托螺丝刀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不可能 , 應該是主軸華司沒墊好 主軸的上下虛位錯覺 , 700l是一根螺絲貫穿鎖 , 700X兩根貫穿對鎖

别人那边700l 射的不要不要的…不去解决…对吧…要敬业…我问他有没有用亚托螺丝刀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就觉得你就是一个搅屎棍 好好的事情你一开腔就一准坏事 什么叫不可能 有问题解决行不行 动不动就不可能 ...

是是 你裝機裝的多 ! 我菜鳥來攪屎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别人那边700l 射的不要不要的…不去解决…对吧…要敬业…我问他有没有用亚托螺丝刀了

他精力足要亂射我能控制 ! ?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精力足要亂射我能控制 ! ?

哦…那没办法了…我告诉他去…让他继续射…厂家控制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是 你裝機裝的多 ! 我菜鳥來攪屎的

你也知道你菜鸟 人家说的是主轴和中联 你在这瞎搅和的什么 你不好好在你亚拓的厕所里搅屎 跑论坛来干嘛 用个繁体字显得你高大上了?知道个有目共睹四字成语你就牛逼吊炸天了?看你以往的回帖风格 不得不说 你就是个祸害 亚拓有你 人间悲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他精力足要亂射我能控制 ! ?

就是的 瞎射 不然咋还有你在这里bb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是是 你裝機裝的多 ! 我菜鳥來攪屎的

中将先生 你好,托这么久很有毅力,不知您工资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的 瞎射 不然咋还有你在这里bb

會亂射的 ! 看幾篇都固定人 , 但為何有99%的不射 ? 其實我也不太懂 , 不好說啥 不過聽說是組裝 尾平衡沒做到位 螺絲擰過頭 ?

网友:
不可能 ! 是我說的太直接了 , 修正 非常抱歉 !

网友G:
要射…主要是没用亚托原厂得螺丝刀…还好我有…一直没射过…

网友:
估计还是没有用亚拓的螺丝刀......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射…主要是没用亚托原厂得螺丝刀…还好我有…一直没射过…

发来给我用用,我怕我的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别人那边700l 射的不要不要的…不去解决…对吧…要敬业…我问他有没有用亚托螺丝刀了

待客装机    射桨赔十倍

网友C:
楼主换红色新款伞齿吧   淘宝各大模型店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换红色新款伞齿吧   淘宝各大模型店有卖

目前伞齿还没挂过

楼主:
本来不准备吐槽的,算啦,自己解决吧,亚拓也是为我们好,锻炼diy动手能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伞齿还没挂过

若楼主经常玩超转 建议换成新款小齿盘跟红色伞齿   随便超转

网友F:
对的 换吧 换了红齿主轴就能插紧了 楼主快换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中将先生 你好,托这么久很有毅力,不知您工资多少?

義務幫忙 規劃幹到上將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客装机    射桨赔十倍

我没有射啊…我的挺好的…买不起亚托…我就路过…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不准备吐槽的,算啦,自己解决吧,亚拓也是为我们好,锻炼diy动手能力~

你主要是…没用亚托螺丝刀…

网友:
叼,黑归黑,怎么吵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的 换吧 换了红齿主轴就能插紧了 楼主快换

网友I:
我的700X也有楼主这个情况,起初以为螺丝没上紧,我都用加力杆了,还是有虚位,今天拆的时候发现一个小细节,你在装那两个螺丝的时候注意将自锁螺母顶死再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700X也有楼主这个情况,起初以为螺丝没上紧,我都用加力杆了,还是有虚位,今天拆的时候发现一个小细节 ...

恩,我还是在主轴顶端加了个垫片,刚好稍稍有点儿紧,但一劳永逸了。怕那样紧了之后还会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