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机用osG5火头能烧汽油吗?

楼主(2016-12-05):
甲醇机用os g5火头不加装cdi能烧汽油吗?

网友A:
能,只是连杆用不了多久就坏掉 了

网友B:
火头要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只是连杆用不了多久就坏掉 了

为什么?机油比例大一点不行吗?我看有一款os10cc的就是没有cdi供电直接烧的汽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火头要烧

网上有一款os10cc的电热汽油机呀,装的就是g5火头,没有cdi供电

网友C:
不能  化油器结构不一样

可以高速运转  但油针只有0.1圈  抬头就熄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  化油器结构不一样

可以高速运转  但油针只有0.1圈  抬头就熄火

只是抬头熄火么?是不是因为抬头供不上油熄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  化油器结构不一样

可以高速运转  但油针只有0.1圈  抬头就熄火

这款就是用火头的汽油机  解释一下为什么能够稳定工作烧汽油,而且也没有cdi。

网友C:
是的  抬头熄火 另外 烧了汽油后  马力只有原来的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抬头熄火 另外 烧了汽油后  马力只有原来的一半

甲醇机你烧过汽油?

网友:
是的   可以转 但无法使用

网友A:
小日本的连杆是有滚针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日本的连杆是有滚针轴的,

看你空间你改过汽油  请问油料比例你用的多大比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日本的连杆是有滚针轴的,

?

网友(2017-01-07):
最近折腾了一下甲醇机改汽油机 没有装g5火头 只是用了一个bec调压到1.1v供电 用的车上中阳18级的甲醇机  改装到泡沫塞斯纳上面了 你说的动力变小没有感觉到 8.6桨最高测出12000转 飞塞斯纳动力足够 机油用的摩特800配比是50:1  基本没什么东西喷出来 现在已经飞了大概半升油了 缺点也是有的 刚开始机器缸压很好 现在缸压明显下降 不过启动很容易 上油就一下的事  汽油机有活塞环 本身缸压也不怎么地 只要不是抬头太狠 基本飞行还是能保证的 还有 调试好了怠速稳定不熄火 猛推油不熄火 还有油门线性  挺好的  开始还担心火头一直通电会不会烧掉 现在已经最低运转两个小时了 没事 下一步准备把机油在提高些 在飞飞看看  用车用改汽油感觉挺好 主要是散热特别好

网友:
另外   甲醇机的连杆没有铜套  上汽油的话会寿命不长

网友C:
热火头长时间通电 怕是寿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热火头长时间通电 怕是寿命有问题?

是啊 开始我也担心 但是现在看来没没事

网友:
有没有视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