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450小四轴用电调与六轴专业航拍级别电调

楼主(2016-12-05):
前期先入门F450小四轴,后期玩专业航拍六轴或者八轴,

前期的电调计划直接到位,以便于后期的六轴或者八轴少买几个电调,
所以有没有哪款可以推荐的 ,前期四轴用,后期六轴也可直接用的电调,

电机现在四轴的用最便宜的应该买哪款,浆买那款,
飞控  零 度  的一款说有GPS差价在100差不多,这两个的区别在哪里。
谢谢大家的专业回答

网友A:
省钱是浪费钱的开始
450 尺寸的最高上4S的电调  810尺寸以上6轴要上6S以上的电调
450跌跌撞撞 怎么样都会有暗伤
如果你想省就是直接买6s 电调 用4s供电 没什么问题

电机是别想通用了 上6s的话必须换

飞控最自由的pixhawk 如果你英文没问题能经常去官网看
开源的好处是你如果摸透了 机器哪里有问题看log 都能理解
其他商(wan)品(ju)级别的飞控都大同小异 该炸还是会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省钱是浪费钱的开始
450 尺寸的最高上4S的电调  810尺寸以上6轴要上6S以上的电调
450跌跌撞撞 怎么样都 ...

我的意思跟你说的一样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把电调直接购买到位,
以便于后期升级六轴的时只换个机架,
电机选用对于四轴适用的电机,
电调要后期也能用,这个价位贵点就接受的,
所以推荐一款好的电调,
普通的四轴电机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跟你说的一样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把电调直接购买到位,
以便于后期升级六轴的时只换个机架,
...

共用不是不行啦450拿来练手,飞控又选开源
摔摔碰碰难免
你想拿可能受伤的设备换到新的大飞机上吗
仔细算,那四个电调多花不了你多少
严格说起来,除了控,其他没有所谓一步到位的
专机专用还是比较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用不是不行啦450拿来练手,飞控又选开源
摔摔碰碰难免
你想拿可能受伤的设备换到新的大飞机上吗

恩恩 ,说的也是 ,那就帮我推荐一套价位低,适合新手飞的配置单吧。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飞控大疆的一款入门级别的  288块钱样子,如果加了GPS 一起的480,  这个能有啥好处,如果没有有啥不好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 ,说的也是 ,那就帮我推荐一套价位低,适合新手飞的配置单吧。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飞控大疆的一 ...

naza lite有没有GPS就是有没有定位而已,建议加,原厂副厂随意阉割版,用料烂出名
设置,调参相对的直观容易
练习机用用够了
个人是比较推荐V2+第三方GPS(原厂的也行啦)
未来加OSD(一样有第三方便宜的),蓝牙调参啥的方便
飞控的共用性倒是比电调高些
毕竟装在中心,保护比较好
这个倒是可以搬过去

很多人会建议开源
开源是功能多
用料的活,相对好些,烂货会被打枪
不过玩得转的没几个
调不好弃坑的一大把

电调一般是看相容电压选择
通常以4S电池区分

一般多旋翼的单轴输出也就10A以内
高了效率不好(表示你的配置有问题)
那些整天喊30A40A起跳的,除了可以用6S以上电池,我还真不知道有什么差别徒增重量而已

飞机最好就是轻
越轻效率越高
450的飞机
3S电池,20A电调绝对够用
(3S电池有个好处,大部分可以充6S电池的充电器可以一次充两个,省一半充电时间)

品牌不外乎那几个
就不推荐了
爬文中应该不难发现

网友:
实在不行DJI的E800哪个620S,3到6S都支持,价格偏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