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台冲浪者x8了,请教关于机翼加强问题

楼主(2016-12-05):
如题,x8很好飞,但飞多了感觉主机翼会有虚位的情况,也就是感觉不紧固,尤其是后半段没有碳杆连接的部分,设备多了,飞起来有摇晃的情况,所以请教下诸位,关于x8机翼该怎么加强!目前考虑用皮筋儿拉起来,但感觉会不会有更好的方案,谢谢大家!

网友A:
我的拿泡沫胶和热熔胶粘死了

网友B:
我是怕大动作折了,做了个三角牵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怕大动作折了,做了个三角牵拉。

能把翅膀固定死么,发个图片看看吧,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拿泡沫胶和热熔胶粘死了

卧槽那你怎么携带?土豪我没车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把翅膀固定死么,发个图片看看吧,谢谢啦

这几天飞机搬到新居去了,过几天补照片,就是把两个机翼尖端绕过机腹牵引起来,形成三角牵引。机翼尖端固定在了碳纤加强杆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几天飞机搬到新居去了,过几天补照片,就是把两个机翼尖端绕过机腹牵引起来,形成三角牵引。机翼尖端固 ...

你这个机翼尖端是指哪里?很期待你的照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机翼尖端是指哪里?很期待你的照片!

就是原机加强碳纤棒的头部附近,从机翼的下面穿过机翼上面去,再从机翼上面的同一个孔变个角度穿回机翼的下面,这样就把碳纤棒捆住了。牵拉的时候怕割进epo泡沫里面就用轻木片把受理的位置挡一下。

这是飞机正面视图,绿色是拉线。

下图是机翼的截面,中间是碳棒。红线是穿线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原机加强碳纤棒的头部附近,从机翼的下面穿过机翼上面去,再从机翼上面的同一个孔变个角度穿回机翼的 ...

那这样得用很长的一根皮筋儿吧?美观方面很受影响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样得用很长的一根皮筋儿吧?美观方面很受影响吧?

不能有弹性,有弹性就起不到效果了,我是尼龙绳点了502胶水。

网友C:
X8的原装碳管不行?你是用的多大电池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有弹性,有弹性就起不到效果了,我是尼龙绳点了502胶水。

偶这样啊,感觉这样有点复杂,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X8的原装碳管不行?你是用的多大电池哦

3200 可能加上飞控什么的起飞1200吧

网友:
在机翼的后缘用根细碳棒穿过机身,在机翼后缘用透明胶带纸将碳棒牢牢的粘在机翼后缘上,粘贴的时候注意将左右两片机翼向机身压紧,可先将碳棒粘牢一边机翼后再粘另一边机翼。

网友D:
不飞时只要将透明胶带纸撕掉即可,机翼又能从机身上撤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飞时只要将透明胶带纸撕掉即可,机翼又能从机身上撤下来。

方法不错,略感觉麻烦,能不能给个你平常贴的大图?

楼主:
问题解决!参考了诸位模友的建议,我改了下主机翼后缘,通过横跨的皮筋来固定机翼,这种方式不仅简单美观,而且很有效,如下图,这种方式基本弥补了x8原机机翼不稳定的问题,因为主机翼前缘有碳杆固定是稳定的,就是后缘不稳定,固定槽有虚位,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弥补虚位进而全面固定机翼,周末试飞下,看看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参考了诸位模友的建议,我改了下主机翼后缘,通过横跨的皮筋来固定机翼,这种方式不仅简单美观, ...

用胶带粘住铁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