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x3的锁尾舵机用哪种好点?性能好的!!!

楼主(2016-12-05):
各位大神,x3的锁尾舵机用哪种好点?性能好的!!!

网友:
515 1107都可以吧

网友:
用过565   525
觉得565很好

网友:
觉得一颗好的微型舵机就锁得很好,价钱便宜.重量又轻

网友:
我KST 565用的好好的(仅供参考)

网友A:
在用GDW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拓DS520。

感谢指导,kst呢,怎么样,用哪款?

网友:
用的565,但是现在都没有调好

楼主:
看来565用的多点,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
一直DS8910A+的飘过

网友B:
kst之前用过525,很快就会有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kst之前用过525,很快就会有虚位。

515虚伪+1

网友:
听哥的 拆机 亚拓525

网友C:
JR的MP80G
JR的MP81G
都可以,215元的价格,X3搓下侧板,比什么舵机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JR的MP80G
JR的MP81G
都可以,215元的价格,X3搓下侧板,比什么舵机都好

感谢大神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用GDW爽飞

我也在用

网友D:
微型舵机足以  1107 就很好了,565还比1107贵呢,不知为啥不容易买到1107?力量不足的问题可以考虑把拉杆两头的球头改装为轴承这样舵机不仅轻松而且舵机寿命还能延长。

网友:
只要尾推装的够顺滑,拉杆球头扣用球头刀修到即没虚位又转动阻力够小,随便一颗0.7s 3kg的舵机都可以锁的很好了,锁的不好只能说陀螺没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微型舵机足以  1107 就很好了,565还比1107贵呢,不知为啥不容易买到1107?力量不足的问题可以考虑把拉杆两 ...

貌似1107停产了

网友:
暴力的話6125鎖尾比1107好,GDW也不錯!僅供參考

网友:
kst565,尾舵不容易炸到。。。。。飞了一年多500起落上下0虚位

网友(2018-10-19):
引用 网友C:
JR的MP80G
JR的MP81G
都可以,215元的价格,X3搓下侧板,比什么舵机都好

请问这两个是中舵还是标舵 宽频窄频 谢谢

网友:
就那几个牌子,deko售后好,主要有防扫齿烧舵机功能。

网友:
Deko 6125 6125 1107 1102(8v)
Kst 565x 505x 515(高压) 215(高压)
Gdw 595 295
Sevroking 999i 795i(795是可以作为700级别锁尾的中型舵机)

网友:
GDW 595  愉快练习ing

网友:
新一代的vbar neo比同为新一代的Mb PLUS用得多点,vbar neo带一键救机功能的咸鱼上二手都将近2000块,不知道比MB plus比哪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