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改四轴

楼主(2016-12-05):
六轴在不动其他的情况下,换一个鸡架,再取掉两个电机可以改成四轴吗?请问大家!

网友:
理论 你直接拆掉六轴两个机臂 就是个四轴,都不用换架子,只是 俯仰横滚感度不一致了 能调 就能飞

网友A:
六轴和四轴最主要的区别不就是电机个数和机架嘛。当然,飞控里面要改一下,至少得告诉飞控你现在是四轴还是六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轴和四轴最主要的区别不就是电机个数和机架嘛。当然,飞控里面要改一下,至少得告诉飞控你现在是四轴还是 ...

是要连接电脑设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要连接电脑设置吗?

对。

网友:
先报一下飞控是什么牌子的,机架改成什么的,问什么要改啊,六轴安全啊。

网友:
正道。新出的航拍机哪有超过四个旋翼的。

网友:
,飞控需要重新刷固件,调参数

网友:
这个问题是我要问的 ,只是我只对于四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