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

楼主(2016-12-05):
实验室前人留下的尸体,想装起来飞,我想知道都缺了什么

楼主:
之前飞固定翼和旋翼,没飞过直升机

网友A:
感觉这个电机好像不能用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电机好像不能用了哦

额,这样啊,那就算了

网友B:
这机子去修 我感觉不如买个新的(个人感觉,仅供参考)

网友C:
接收机,电池, 电机估计也不行了,  确实修不如买一台,而且这个是双桨的  娱乐性也不是太强

网友:
该没的都没了,还是买个新的玩吧。就这么修修弄弄,装完足够买新的了。还是有刷的lama。

网友D:
这东西害了多少模友!
都以为拿来就飞,可是根本飞不了!结果炸鸡!
就退魔!
好多模友因此再也不飞了,一颗爱模的心就完了!
这东西最招人恨了!尤其你在飞直机的时候,有人说我孙子100多买了一个都比你的大!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去修 我感觉不如买个新的(个人感觉,仅供参考)

好的,谢谢,给个推荐的入门机吧,也不要太入门的,不打算换了,想一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机,电池, 电机估计也不行了,  确实修不如买一台,而且这个是双桨的  娱乐性也不是太强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害了多少模友!
都以为拿来就飞,可是根本飞不了!结果炸鸡!
就退魔!

哈哈,谢谢

网友:
别在这上面浪费银子和精力,因为这种玩具没有任何修复的价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给个推荐的入门机吧,也不要太入门的,不打算换了,想一步到位

入门机有,但没有可以一步到位的机子

网友:
大三通,别搞了,沒配件卖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给个推荐的入门机吧,也不要太入门的,不打算换了,想一步到位

飞越450PRO空机。改冰人尾巴皮传。预计每次大炸维修费30元。皮带基本拉不断,记住一定要买园齿12T的。一年换2根足够,也就是50块钱。大桨就用10块钱的玻纤桨即可。要是头壳摔烂了,就15块钱的嘉迪换上去,能省则省,能抠则抠。推荐配置如下:飞越450PRO,冰人皮传,花牌3S 2221,好赢 V3 50A,DEKO 1102 *3,KST 565*1,K8陀螺仪。futaba T8FG.UNA9充电器。男爵3S 2200 35C*3,4S电包一个,亜拓螺丝刀*4.RC螺距尺*1,亜拓十字盘调平器*1,飞越卡尺,凤凰模拟器,日本工程师钳子。

网友:
想玩买个hcp100飞飞,妥妥的,别买450,一炸就得修,估计直接退魔。100级小鸡炸了捡起来继续飞

网友E:
伟力K110,耐炸,6轴模式稳,上手容易,3轴模式可飞3D。这机子玩顺了就知道后面该买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越450PRO空机。改冰人尾巴皮传。预计每次大炸维修费30元。皮带基本拉不断,记住一定要买园齿12T的。一 ...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伟力K110,耐炸,6轴模式稳,上手容易,3轴模式可飞3D。这机子玩顺了就知道后面该买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伟力K110,耐炸,6轴模式稳,上手容易,3轴模式可飞3D。这机子玩顺了就知道后面该买什么了。

看了下某宝旗舰店里有两款,一个是xk k110,还有个v977 k110,前一个说是升级版,区别是什么?该选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越450PRO空机。改冰人尾巴皮传。预计每次大炸维修费30元。皮带基本拉不断,记住一定要买园齿12T的。一 ...

某宝的450是空机啊,对我这种找不到人带的新人相当不友好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某宝的450是空机啊,对我这种找不到人带的新人相当不友好啊

多买点配件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买点配件 哈哈

问题是一个空机过来,我新手都不知道买什么配件,什么电机,电调,舵机。。。。。还有装机过程中需要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买点配件 哈哈

其实我也想直接上450,大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也想直接上450,大气~

老哥啊,买什么配置我都写那么清楚了,还不够啊,你直接复制黏贴给店家,叫店家发链接,你把钱付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啊,买什么配置我都写那么清楚了,还不够啊,你直接复制黏贴给店家,叫店家发链接,你把钱付了就行
...

额好吧,没认真看,,作为新手的我还是缺乏直接上这个的勇气怎么办

网友F:
这个直接进垃圾桶吧,这个买个新的也就100元左右,这个机机,没控没接收,尾桨都坏了。修理的代价比买个新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直接进垃圾桶吧,这个买个新的也就100元左右,这个机机,没控没接收,尾桨都坏了。修理的代价比买个新 ...

恩,不搞它了,放那落灰吧,准备入新

网友G:
多看论坛,即使玩儿小鸡上手也是一样要多看多学才能少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看论坛,即使玩儿小鸡上手也是一样要多看多学才能少走弯路

恩恩,新手直接上450怎么样,毕竟学生党预算有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新手直接上450怎么样,毕竟学生党预算有限

可以的,450没啥不好,炸鸡便宜,性能对新手也够了,不过飞越是最低标准了,再便宜的就不建议搞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恩恩,新手直接上450怎么样,毕竟学生党预算有限

其实推荐伟力110或者驰远hcp100,新手挺好的随时练习悬停,耐炸还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推荐伟力110或者驰远hcp100,新手挺好的随时练习悬停,耐炸还不贵

那我就直接450了,多练模拟小心飞,尽量不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推荐伟力110或者驰远hcp100,新手挺好的随时练习悬停,耐炸还不贵

应该是尽量少炸鸡,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某宝旗舰店里有两款,一个是xk k110,还有个v977 k110,前一个说是升级版,区别是什么?该选哪个? ...

我只有K110,没V977,不知道区别,据说K110是V977的升级版。
不建议直接上450,我练了三个月的K110和模拟器,正飞自旋停都没问题了,各种翻也差不多了,上450后直接炸的人冒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好吧,没认真看,,作为新手的我还是缺乏直接上这个的勇气怎么办

模拟器练好4面悬停,真机就不炸了

网友:
没人带还是先买个小六通结合模拟器先练手比较好,同时潜水学习450的电装怎么配,以免走弯路折腾,小六通新手上个K110就可以了,K120太暴力不适合新手,如果确定以后要上大机,可以先买个FUTABA控,可以控制K110,手感秒伟力控,以后上了大机这个控可以继续用,如果预算少也可以D10刷机加高频头一样玩伟力的机和以后的大机,手感也比伟力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给个推荐的入门机吧,也不要太入门的,不打算换了,想一步到位

航模没一步到位的...都是循序渐进的哪个阶段该怎样 可以先买个四通直机练习舵面反应再玩六通机  或者模拟器+六通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