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制作技术]
垂直90度拍的地面大家都是用什么软件拼在一起的?

楼主(2016-12-05):
请教大家个事,垂直90度拍的地面大家都是用什么软件拼在一起的?类似百度地图似的。不是做3D的效果哦
做地面的平面图用

网友A:
你没听说过航测这行业麽

网友B:
张工的地面站

网友C:
PIX4D 就可以,飞拍也很好,可确保航向和旁向的重叠度。

网友B:
但是,是不是你使用的时候,只能是方的还是正方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