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180CFX凤凰电调定速的大误区!

楼主(2016-12-05):
大前提当然要先效正好油门行程。
油门在0%-18%时电机不启动。
油门在19%-57%时电机定速低转速,大桨4221转。
油门在58%-97%时电机定速中转速,大桨4608转。
油门在98%-100%时电机定速高转速,大桨5033转。

所以控上设95%一条直线的时候其实只有70%的油门,白白浪费了180CFX的3S电池电调电机。而且好像大机的凤凰电调默认定速也是差不多的情况。

网友A:
分几档定速的吗? 当年用 Phoenix ICE HV 的时候是根据输入油门信号定速值连续可变的。

网友B:
你是没用过凤凰电调么。。。
凤凰电调比较好的定速模式就是这样啊, 具体定速数值可以在软件里面改啊。
或者也可以把定速关闭,飞无定速。 也可以简单定速,依靠油门值来定速。
这些都可以在电脑上改。
个人感觉180cfx已经做的不错了,动力足够,大机能做的动作都不是问题---除了熄火降落,因为没有单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几档定速的吗? 当年用 Phoenix ICE HV 的时候是根据输入油门信号定速值连续可变的。

是啊,分几档的。我也一直以为是无级定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没用过凤凰电调么。。。
凤凰电调比较好的定速模式就是这样啊, 具体定速数值可以在软件里面 ...

180CFX附带的凤凰就是我唯一的凤凰了也没有usb线。
这种定速确实不错,好用简洁直接,实际上不需要无级线性定速。
180CFX确实是好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没用过凤凰电调么。。。
凤凰电调比较好的定速模式就是这样啊, 具体定速数值可以在软件里面 ...

我觉的有条件的话可以把单向轴承集成到电机齿上,或许还能防扫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的有条件的话可以把单向轴承集成到电机齿上,或许还能防扫齿。

电机轴太细,齿也不大,装不了大的单向轴承。小的单向轴承承受能力有限,并且还有小齿和大齿的高速摩擦,在这么小的机器上都是难点。

实际上MH 和LYNX 等op商都有带单向的大齿盘卖。。只是没买罢了。。。

---其实是手残,450 高空熄火降都不敢做,还拿180做? 180摔一次比500炸了修的都贵。。。。

网友C:
180ˊ實在是具體而微的好機
出場都設好定速
原廠設定就是要浪飛的
可惜差不多要停產
雙馬達130大概最近要推出
以後小雞大概沒機械尾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0ˊ實在是具體而微的好機
出場都設好定速
原廠設定就是要浪飛的

以180这个尺寸用上碳纤和金属其实相当耐炸,保守点飞基本不会坏,停产也不怕。
机械尾的120d02s也停产。以后180以下的蚊子机都是尾电机的天下了。

网友:
180电调确实不错

网友D:
180出厂是指定转速模式

网友D:
有人在指定转速模式里把油门曲线设置成S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人在指定转速模式里把油门曲线设置成S型

指定转速模式很不错,也不需要买条usb线了。
指定转速模式油门曲线设成S型只是方便自己更直观的理解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定转速模式很不错,也不需要买条usb线了。
指定转速模式油门曲线设成S型只是方便自己更直观的理解吧。 ...

不是,只是在那个区域内,油门曲线可以随便,心电图型都行

网友E:
说明书上有写,25,75,100三种飞行模式油门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明书上有写,25,75,100三种飞行模式油门设定。

对于魔改玩家来说说明书什么的早就没什么卵用啦。不光配置还有参数也魔改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于魔改玩家来说说明书什么的早就没什么卵用啦。不光配置还有参数也魔改

那也要看说明书先。同时还有一份说明书说了这个陀螺的详细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也要看说明书先。同时还有一份说明书说了这个陀螺的详细调参。

你没明白我说的意思。刚拿到机的时候早就看过说明书了,当时就对这个不明不白的100%油门感到非常疑惑,按线性定速的理论应该保留5%的油门余量给定速调整。
而且我用的是D7E,要油门行程效正后才能使用,这部分说明书没有说明。D7E摇杆行程是-100% - +100%,当然说明书是不会包含华控的设置参数的。
后来陀螺改成gy280,这个陀螺(Kbar)接收部分各通道中点和行程都要遥控去适应陀螺,所以又中点偏移9点行程正负113。也当然说明书是不会包含华控搭配gy280的参数的。
所以我才说说明书没什么卵用。

网友:
我廷喜歡這小型機孑

网友F:
180CFX我也有,不错的飞机,但是现在不敢飞了,感觉配件没地方买,万一炸了,没配件那么那的机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80CFX我也有,不错的飞机,但是现在不敢飞了,感觉配件没地方买,万一炸了,没配件那么那的机就完了。。。 ...

以前我的想法和你一样,那时候只是八面悬停过关了。现在蛙跳、自旋悬停、环形航线过关了以后发现想炸相当不容易了。只要不得瑟,不飞不熟练的动作,就再也没有炸过了。

网友(2017-09-23):
引用 网友D:

魔友还在吗? 180cfx的电调 一直感觉很肉,给大螺距当时没有补转,飞完听到机转速嗷一声起来了 对此我比较无语

网友G:
180怎么用电脑改电调的设置?请大家教教我?要用什么线?联到180 的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G:
180怎么用电脑改电调的设置?请大家教教我?要用什么线?联到180 的哪里?

你要用castle link接上電調信號線
上castlecreations網站下載調參軟體
180的電調定速為固定三擋
可以改成依油門比例變化
比較重要的是把定速感度加大
原廠太低了

网友G(2017-10-24):
谢谢楼上,那信号线哪里有得卖?可以自己用USB线做吗?只接信号线和地线?电源线要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楼上,那信号线哪里有得卖?可以自己用USB线做吗?只接信号线和地线?电源线要接吗?

淘看看 castle link
沒見過diy的
不過用鳳凰電調的人不少
借看看吧

网友:
好的,谢谢楼上!

网友(2022-02-27):
引用 网友D:
180出厂是指定转速模式

前輩,你有180cfx的castle定速出廠設置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