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18Arkbird 1.0飞控丢机过程分享。

楼主(2016-12-05):
首先申明一下我不是黑a控,我只是个普通玩家。我想把我的经历给大家分享一下,让更多得玩家少走弯路。(一)从入模FPV开始就一直在各个群潜水学习,最后选择了全套Arkbird 1.0飞控和433。第一次装机前没有把握所以把所有电子设备进行通电检查,确定没有问题才开始装机。第一个问题来了:装机完比发现遥控不能控制经过仔细检查发现433接收机坏了,寄回厂家维修说cpu烧坏了,我用3s供电又没有接错线怎么可能烧呢,我只能说呵呵。返修回来装在冲浪者上开始人生第一次Fpv飞行(这里可以收索5818冲浪者fpv1   帖子有1-4)。(二)经过10个起落冲浪者fpv飞行后换机天行者14款1900花了大量时间装机,信誓旦旦的去试飞了,上天2分钟不到全油门日地。第一问题来了:装好机遥控又不能控制飞机了,Arkbird 433转发模式,因为433接收机是单线连接飞控怀疑线有问题经过换线还是不行,用多线连接也不行,最后换天九接收机可以控制飞控和飞机了开始试飞,把433全套寄回维修反馈回来消息433是好得我在一次呵呵了。第二个问题来了:平衡模式辅助手抛起飞,起飞过程很稳。上天后测试关控返航,433发射机断电返航,遥控通道人为开关返航都一切正常,切回平衡模式飞行就在这个时候出大事了飞机突然低头全油门垂直日地,在这个低头全油日地过程中我进行了拉舵操作飞机没有任何变化,切返航模式飞机依然没有变化。最后日地损失2000左右。打电话跟a大交流说是我装机问题和各种问题我只想说我是菜鸟我没有资格反驳。也没有地面dvr录像没有证据我认了。全套Arkbird 1.0飞控寄回检查害怕有问题不敢在用,寄回检查说是好的。(三)经过几个月得休息又开始玩了忍不住对飞行的热爱,这次选择得飞机是小胖子载机,(请大家在论坛搜索5818fpv感悟好像题目是这个,哪里面我介绍的还可以)在这里就不啰嗦了。说说丢机吧,痛痛,是心痛。小胖载机装好后飞了几个起落丢机前一天还飞了。丢机当天起飞前例行检查了所有舵机舵面舵角舵机舵角链接螺丝,飞控连线,飞控固定位置,osd参数,和飞控设置,检查平衡模式正反是否反馈正确,手动模式是否正确,飞机重心位置是否正确。检查完毕平衡模式辅助手抛模式起飞,上天后在视距内检查各种模式得返航,一切正常。开始远航高度200米定高定向模式飞行油门35%左右飞行地速60公里左右osd显示电流12a左右,433信号A99,飞了7公里左右一切正常。“就在这个时候飞机突然低头很大角度俯冲,飞行模式显示手动模式问题是我没有发出手动得命令呀,在这个过程中拉舵和推舵飞机没有任何变化左右也没有任何反应怀疑失控那失控为什么不返航看了一眼osd433信号显示a99满格信号,切5  6通道切返航也没有任何反应osd还是显示遥控信号切平衡模式也还是显示手动模式。200高度到地面感觉就不超过5秒。在最后炸机前通过图传视频看了一下炸机地点是个菜地有地膜。去那个方向得山顶找到几个可疑位置就去找了,找了一天无功而返。心里那个难受和失落啊。我都没有办法形容,只能说比失恋了还痛苦哈哈。晚上回来联系a大反应我这个问题,还是各种你懂的。睡觉前静静的想了好多可能造成的丢机原因。介绍装机设备:4个金属舵机链接飞控,a最新版本电流计4-6s共用电4s5200电池,2814kv1100电机螺旋桨9060,电调天行者80a,监控摄像头和博通1.5w图传链接飞控,狗录像机自带供电没有链接飞控,a433接收机单线连接飞控,飞机上就这些东西没有其他了。问题(1)升降舵坏了,舵机卡死,那不可能全部卡死吧,那我切模式不用舵机吧(2)电调bec供电坏了,那为什么200高度不到4秒就日地了说明还在有动力。(3)干扰433接收机信号那应该返航啊。(4)螺旋桨射了造成低头俯冲,那应该拉舵飞机会抬头啊因为有速度。(5)433接收机坏了那应该返航呀后面回想起1900炸鸡也是这样动遥控也没有任何反应问题是1900炸机我用的是天九接收机啊。我自己现在反正是蒙B了,好好的平衡模式定高定向飞着突然大角度低头俯冲,osd显示手动模式,遥控还操作不了。
     可喜得是没有砸到人 车 房。损失就不想去算了伤心。
      关键是我没有osd录像没有说服力,但是我用做人的良心和人格做担保我没有说一句假话。
在这里劝各位模友gps追踪器必须要买丢机以后有机会找回,osd地面录像也要有,出了任何问题都好分析原因还有就是有理有据。说话腰杆子硬。我就没有这两样现在回想起真是亏大了。
      同样的坠机问题我遇到两次这应该不是偶然,我相信还有模友遇到过,希望你们一起出来讨论讨论,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丢机是小事,找到问题解决问题才是真。免得广大模友走我们的老路。

?from=s1.8-1-1.2&spm=a2h0k.8191407.0.0

这个视频是一个模友给测试的,但是我飞控和433接收机链接地方打热熔胶了所以排除飞行中脱落可能,起飞前也检查了,至于为什么osd显示手动模式,我估计是433坏的时候给你一个错误得指令,所以我飞机才会低头俯冲,因为玩飞机的人都知道飞机必须头重一点点才不会螺旋。在结合我433无缘无故坏了几次。我感觉就是433接收机飞行中损坏。视频中拔掉线,osd显示433信号a99。也不显示失控返航。模友们可以自己去测试了。

        我作为一个玩家,丢机我很心痛,毕竟是我一点一点搞出来的,我也不想其他玩家也体会我这种心痛,我初始和你a大联系只是想找你探讨出现问题的原因,防止我以后再玩的过程中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而你厂家的态度是怎样的!你认为我是在骗你,想从你那讨回点补偿,这不是我们爱好飞行的心,根本不懂我们爱好者,你怎么能做出更好的产品,怎么能让我们广大玩家信赖你的产品,我只想要你们的态度,你们不该回避问题,掩盖事实真相,只想着在用户面前怎么逃避责任,而不去检查是不是自己的设备还有缺陷,给玩家一个负责人敢于承担的态度,我只想弄清是什么原因导致飞机失控,让我可以更好的飞行,也给广大玩家一个提醒,注意这个风险的存在,我们是爱好飞行而飞行!

网友A:
LZ也是A控群里的老用户了,这套飞控都用了一年了,那你用这套飞控飞了多少个起落呢?我看你发的贴子,飞10公里的也有,应该是同一套飞控飞的吧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3801

而且之前在冲浪者上是完全正常的,后来装到天行者上飞2分钟出问题,已经有电源烧坏维修寄回,如果你是新装的飞机我们无话可说,用了一年多飞了无数次,之前在第一架飞机上正常飞行换第二架飞机出问题,又维修了3次,而且我们这边检修没有问题给你拍了视频你也是确认了的,你到手后也是正常飞了好几次,而且你也说了OSD数据在变化,那估计还是之前电源位置的问题

楼主:
那我就想说是不是你们家产品,你们家的产品只能用一年吗,作为一个有想法的飞控公司,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话。而是积极的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也是A控群里的老用户了,这套飞控都用了一年了,那你用这套飞控飞了多少个起落呢?我看你发的贴子,飞10 ...

如果我发的帖子说了一句假话。我全部设备送给a控群用户。

网友A:
可以看看lZ之前发的用这套飞控的贴子,这套飞控也飞了接近一年多了,这个飞控虽是二手购买,也飞了一年无数个起落了,一年内飞冲浪者是一切正常的,10km也飞,。。换了载机天行者后首飞就出现故障,然后发现433是电源模块损坏维修,我们这边测试没有问题给他寄回的,后来来回维修了3次,他也是检查没有问题飞了好几次,然后出问题

他给我们厂家联系、索要一套2.0飞控一套433接收机,但是这种情况,我们的处理意见是,说问题出现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出厂的时候的故障,一种是使用之后造成的情况,打个比方,比如飞控穿云进水或者短路,那也会造成损坏,也是我们的设备,但是至少是使用了那么久的过程中出现的 ,对不对??因为FPV毕竟是一系列的设备在工作

并不是说产品只保一年,而是说问题出现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出厂的时候的故障,一种是使用之后造成的情况,如果是新买的设备出问题那是一回事,如果是正常服役很久,换载机才出问题、又是一回事,而且你也说了当时的OSD数据和姿态是在更新的,那应该不是飞控的原因,因为飞控如果不工作了数据是不更新的,那更有可能是电源位置的问题,因为之前也是电源位置寄回检修过

网友B:
觉得问题需要搞清楚什么原因

网友C:
要加多一个GPS定位器有保障很多,至少大大增加找回的几率

网友C:
现在机子没找回,真实原因不确定,很难说清楚

网友:
6楼说的没错,还是先搞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顺便说一下,LZ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出现?
我的飞控,已经使用好多年,除了一次在国外因为不熟悉环境意外炸鸡,其他飞行一切正常。

网友D:
出问题 找原因 没OSD记录 就头顶飞飞把

网友E:
楼主说的情况,我半年前就试过,平行模式在飞,突然变成手动,来回两次,就没了,你比我还飞得远,我才飞3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个比方,比如飞控穿云进水或者短路,那也会造成损坏,也是我们的设备,但是至少是使用了那么久的过程中出 ...

那就按照你说的电源问题。那也是你们设备问题是不是。我都寄回维修,那你们修好了寄给我们用户使用,那我肯定认为是修好了可以放心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觉得问题需要搞清楚什么原因

我就是抱着反应事实使用情况来的。而不是来挑事的。结果沟通了几次让我感觉都是用户得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加多一个GPS定位器有保障很多,至少大大增加找回的几率

听我的必须要有不然迟早要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机子没找回,真实原因不确定,很难说清楚

是的。因为我没有osd录制,所以说话腰杆子不硬。但是我用人格和性命担保我没有说一句假话。

网友F:
检查一下bec吧,之前我也是飞了很多个起落的大胖子,然后BEC烧了直接掉下来也是这种情况,然后地面检查BEC 5V已经是0V了舵机也没有力气

楼主:
估计你运气好或者是倒霉呗。我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问题 找原因 没OSD记录 就头顶飞飞把

就是找不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的情况,我半年前就试过,平行模式在飞,突然变成手动,来回两次,就没了,你比我还飞得远,我才飞3公里.

你也跟我一样。看来不是偶然,希望a控引起重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检查一下bec吧,之前我也是飞了很多个起落的大胖子,然后BEC烧了直接掉下来也是这种情况,然后地面检查BEC  ...

这个可能也是一个不可排除得原因,那问题是飞控自己切换手动模式又怎么解释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也跟我一样。看来不是偶然,希望a控引起重视

根本不可能找到问题,飞机都飞丢了,有OSD又能怎样

网友G:
有厂家的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可能也是一个不可排除得原因,那问题是飞控自己切换手动模式又怎么解释呢

建议楼主换下舵机,比如MD933,比如有时候舵机收到干扰会不停抖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厂家的人。。。。?

有一楼回复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换下舵机,比如MD933,比如有时候舵机收到干扰会不停抖舵

舵机不抖舵。重来没有发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本不可能找到问题,飞机都飞丢了,有OSD又能怎样

是啊,有还不是各种理由推脱。

网友E:
给你们看看OSD视频,看看能分析什么原因 ?spm=a2hzp.8244740.userfeed.5!2~5~5~5!2~A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给你们看看OSD视频,看看能分析什么原因 ?spm=a2hzp.8244740.userfeed.5!2~5~5~5!2~A

手动模式、平衡模式来回切换了好几次,会不会是失控保护设置到手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手动模式、平衡模式来回切换了好几次,会不会是失控保护设置到手动了

保护模式是对的,飞了几个月都没事,一出事就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有厂家的人。。。。?

恩,可以看看lZ之前发的用这套飞控的贴子,他也飞了接近一年多了,这个飞控虽是二手购买,也飞了一年无数个起落了,飞冲浪者是一切正常的,换了载机天行者后首飞出现故障,433是维修过电源模块损坏,我们这边测试没有问题给他寄回的,他也是检查没有问题飞了好几次
他给我们厂家联系、索要一套2.0飞控一套433接收机,但是这种情况,我们的处理意见是,说问题出现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出厂的时候的故障,一种是使用之后造成的情况,如果是新买的设备出问题那是一回事,如果是正常服役很久又是一回事,而且你也说了当时的OSD数据和姿态是在更新的,那应该不是飞控的原因,因为飞控如果不工作了数据是不更新的,那更有可能是电源位置的问题,因为之前也是电源位置寄回检修过

打个比方,比如飞控穿云进水或者短路,那也会造成损坏,也是我们的设备,但是至少是使用了那么久的过程中出现的, 因为FPV毕竟是一系列的设备在工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恩,可以看看lZ之前发的贴子,他也飞了接近一年多了,这个飞控虽是二手购买,也有无数个起落了,寄回检查 ...

所以我才懒得才找厂家说原因,反正什么原因,都是玩家问题.没了就是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所以我才懒得才找厂家说原因,反正什么原因,都是玩家问题.没了就是没了

也不是说都是玩家的问题,如果是到手出问题是一回事,如果是二手购买用了一年多维修了好几次的丢了找厂家要2.0飞控的又是一回事,FPV毕竟是一整套系统在工作,任何一部分出问题都可能导致事故,而且数据在更新飞控就是在工作(飞控显示和姿态控制只有一个CPU),这个也是根据LZ自己反馈的状况做的一个分析哈

网友B:
为什么持续一分钟机头是低头状态,但是高度一直保持在109米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你们看看OSD视频,看看能分析什么原因 ?spm=a2hzp.8244740.userfeed.5!2~5~5~5!2~A

跟我这个很像,也是跳出来个手动模式。我的比你多一个动作就是俯冲。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手动模式、平衡模式来回切换了好几次,会不会是失控保护设置到手动了

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可以看看lZ之前发的用这套飞控的贴子,他也飞了接近一年多了,这个飞控虽是二手购买,也飞了一年无数 ...

说的好,你们联系说要解决问题,就是载买你们一套设备打7折,我们客户的钱就不是钱,拿我们的钱去测试你们的设备,你这样是在解决问题嘛,就算你送一套给我,我们做为用户,反应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给你你敢用嘛,钱是小事,不能威胁到公共安全。不要应为自己的爱好,伤及无辜。我是运气好两次没有炸到人 车 房,没有引起山火。钱是小事。去蹲几年是大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我才懒得才找厂家说原因,反正什么原因,都是玩家问题.没了就是没了

我现在算是领教了,那么钱都玩进去了,还在乎你一套所谓飞控的钱。这个厂家还好意思在这里说这些有这点时间还不如认真下来分析一下原因。你这个视频他们肯定说你设备进水引起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说都是玩家的问题,如果是到手出问题是一回事,如果是二手购买用了一年多维修了好几次的丢了找厂家 ...

都是分析,我们是实实在在的使用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持续一分钟机头是低头状态,但是高度一直保持在109米左右?

你也是a控群的用户,我也是,出现这样的问题你要小心了。楼上有朋友有osd录像。他得情况就跟我炸鸡时候很像了。

楼主:
那就按照你说的,不是飞控问题是电源问题,电源也是你们家得呀。在说了你解释一下平衡模式定高定向飞行遥控没有切换飞行模式,为什么osd突然显示手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