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陀螺仪】请教尾舵机中位点问题

楼主(2016-12-05):
【MB陀螺仪】请教尾舵机中位点问题,   尾舵机是在连接MB陀螺仪调中位还是不连接调中位?(经测试连接与不连接中位点不同)

网友A:
在設定E調中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設定E調中位

e是行程

网友A:
在E的時候尾舵機會處於中立點
調整舵片跟拉桿接近垂直
在調整拉桿長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E的時候尾舵機會處於中立點
調整舵片跟拉桿接近垂直
在調整拉桿長度

我是这样调的,但是左满舵行程很小,右满舵行程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调的,但是左满舵行程很小,右满舵行程很大,

我不知道你是哪台機子 所以就拿470來說
470的中立點位置兩旋翼相差約4mm
左右行程不一定會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是哪台機子 所以就拿470來說
470的中立點位置兩旋翼相差約4mm
左右行程不一定會一樣

尾舵机是在连接MB陀螺仪调中位还是只连接电调调中位?

网友(2017-01-11):
我现在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楼主问题解决了吗?什么方法,分享一下啊!谢过

网友:
看说明书调啊,说明书有说不连mb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舵机是在连接MB陀螺仪调中位还是只连接电调调中位?

尾舵机的中位与尾变距的中位是两个概念。
先只连接电调,通一下电找到尾舵机的中位。
再按4楼的方法,通过调整拉杆长度找尾变距的中位。

网友B:
我是用MB的A点确点四个舵机的中位

网友:
表示完全没调过中点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MB的A点确点四个舵机的中位

赞同,我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