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6-12-05):
请教,固定翼用pixhawk飞控,富斯i6遥控器,按安全开关后,推油门电机没有反应,看论坛上说,应当是没有解锁,但我不知道怎样操作是解锁?请大侠帮助。

网友A:
这个要看您的调参和固件刷机,我的是左手油门,都是把油门拉杆往右下角按住不放3到5秒就能听到解锁的声音,但是不知道你是什么手势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您的调参和固件刷机,我的是左手油门,都是把油门拉杆往右下角按住不放3到5秒就能听到解锁的声音, ...

我也是左手 油门,我也试过油门杆往右下角打,但没有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左手 油门,我也试过油门杆往右下角打,但没有反应。

你的参数都改了吗,有的左手油门解锁是灯亮就行了,也没有声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参数都改了吗,有的左手油门解锁是灯亮就行了,也没有声音的

什么参数?怎样改,改哪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参数都改了吗,有的左手油门解锁是灯亮就行了,也没有声音的

解决了,电调接触不良。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电调接触不良。谢谢

额,是不是电调没焊接好呢,不过解决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是不是电调没焊接好呢,不过解决了就好

是没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