襟翼问题

楼主(2016-12-06):
SU27还没飞,想用天9控设置副翼可当襟翼用。起飞降落时增加低速升力。有高手指点一下怎么设置混控

网友A:
完全不需要

楼主:
就是想体验一下。什么效果。

网友B:
如果是只装2个舵机,副翼和尾翼联动的KT板接法,实现不了

网友C:
板机的话 还需要禁翼?低速到手接

网友D:
完全可以,我的SU27板机就是这样的,开襟翼的减速很明显,不过副翼和升降连动的(两个舵机)的就无法实现。

网友E:
副翼两舵机一个插一通到一个插六通道,
在高级设置里
可编程设置一,一通道和六通道也就是副翼与襟翼混控,
可编程设置二,五通道和一通道也就是起落架和副翼混控,
可编程设置三,五通道和六通道也就是起落架和襟翼混控,
正负值和大小不记得,自个摸索一下。
效果就是五通道开关打开两个副翼都朝下,开关关闭,副翼正常。
天9

网友F:
遥控器可以调混空的哦

楼主:
上面a23036的朋友好像说的有些道理。用固定翼模式只用副翼左右各接一个舵机单独用一通道和六通道分别控制。我调一下试试

网友G:
我只想知道你说的是哪种su27,kt还是什么?

网友H:
天九里有,襟副翼混控!

楼主:
涵道的。副翼左右2个舵机,平尾2个舵机。方向一个舵机

楼主:
调好了。上面的朋友按你的方法调的。可以了。
真是太感谢了。
副翼两舵机一个插一通到一个插六通道,
在高级设置里
可编程设置一,一通道和六通道也就是副翼与襟翼混控,
可编程设置二,五通道和一通道也就是起落架和副翼混控,
可编程设置三,五通道和六通道也就是起落架和襟翼混控,
正负值和大小不记得,自个摸索一下。
效果就是五通道开关打开两个副翼都朝下,开关关闭,副翼正常。
天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