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二战 Pzkpfw-IV 四号坦克大概识别指南【持续更新长帖……】

楼主(2016-12-06):
文/图 KID

在德国,有一型坦克贯穿了整个二战史,而它最初的设定其实是为了支援步兵作战,后来由于越发成熟的技术,使得这种坦克成为了战场上的主要装甲力量,因其可靠的性能和多样的用途,被德军士兵昵称为“军马”,这一型中型坦克的名字就是的四号坦克。

中文名称:四号中型坦克                                       前型 / 级:三号中型坦克
英文名称:Panzerkampfwagen IV                      次型 / 级:五号中型坦克
研制时间:1934年                                               国       家:纳粹德国
服役时间:1939年                                                生产数量:约8800辆
定型时间:1935年

四号坦克及其主炮搭配:

四号短炮管坦克 Sd.Kfz.161 - 1937年10月到1942年3月
四号A型坦克 - KwK 37型24倍75毫米火pao
四号B型坦克 - KwK 37型24倍75毫米火pao
四号C型坦克 - KwK 37型24倍75毫米火pao
四号D型坦克 - KwK 37型24倍75毫米火pao
四号E型坦克 - KwK 37型24倍75毫米火pao
四号F1型坦克 - KwK 37型24倍75毫米火pao
四号长炮管坦克 Sd.Kfz.161/1 - 1942年3月到1943年3月
四号F2型坦克 - KwK 40型43倍75毫米火pao
四号G型坦克 - KwK 40型43倍75毫米火pao(早期)
四号长炮管坦克 Sd.Kfz.161/2 - 1943年3月到1945年3月
四号G型坦克 - KwK 40型48倍75毫米火pao(后期)
四号H型坦克 - KwK 40型48倍75毫米火pao
四号J型坦克 - KwK 40型48倍75毫米火pao
四号G型坦克 - 指挥/侦察坦克

楼主:
四号坦克样车——VK 2001(Rh)和

克虏伯生产的四号坦克样车V1号车身

莱茵金属的VK2001(Rh)样车

MAN公司样车VK2001(M)

当年,克虏伯、莱茵金属及MAN生产的三款试验型坦克开始进行测试,结果克虏伯公司的产品受到采用,虽然克虏伯的方案被选定,但德国 jun方与克虏伯方面此时因为悬挂问题发生矛盾,最后克虏伯不得不作出妥协,使用双弹簧平衡灶式悬挂,这是之后四号坦克的标准悬挂。

这款新式坦克安装了由扣练齿轮、惰轮以及车体每侧各8个负重轮的组成的悬挂系统,负重轮被两两组合,坦克每侧装配4组。每组由两个四分之一椭圆形弹簧片连接固定在车体上。车体每边的负重轮上方,有各4个传动轮(J型减为3个)。坦克由5人操纵,车长、炮手和装弹手在炮塔里,机枪手/无线电操作员在前车体。车内乘员的通过对讲机进行交流。

四号坦克A型

第一辆四号A型于1937年10月由克虏伯——古森制造,直至1938年3月份共计生产了35辆。A型生产/研发用样车,其中5辆进行了一步测试,30辆一直在军队服役到1941年。1938年4月至9月,克虏伯——古森生产了42辆B型车,B型车从1938年一直服役到1943年。它安装改装过的炮塔和新式单片前车体板。

楼主:
四号坦克的早期型号

A型:
1.车体前装甲为折线形,驾驶员前方的前装甲突出,而通讯兵前方的前装甲略微向后。中间折线部分有一个方形的观察窗,供驾驶员向右边窥视。
2.驾驶员前方有一个向上翻开的观察窗,在关窗的情况下可以使用观察窗上方的两个窥视孔来对外观察。通讯兵前方有一个螺栓结合的球形机枪座。
3.炮盾为内置型防盾(即炮盾位于固定座的内侧,从图中可看到炮盾是凹陷下去的),炮塔前观察窗护盖是板状,向上翻开。
4.指挥塔为圆柱形,上面开有观察窗。
5.炮塔以及车体侧面均有向外开启的观察窗。
6.炮塔逃生门为单片式,成D字形,向前方开启。
7.炮塔后装甲上,指挥塔下方有一个向外突出的圆形鼓包,炮塔后装甲上的冲锋枪射击孔护盖为方形构造(鼓包两侧那两个方形的盖子)。
8.辅助发动机排气管呈管状,延伸到主发动机排气管上方,另外主发动机排气管上装有5联装的烟雾发射器。

B型:
1.车体前装甲改为平直的一片式,驾驶员观察窗改为大型化的上下两片开合式构造,上方有一条防雨沿(部分车辆未安装),用来将雨水导流到观察窗两边,避免影响驾驶员对外观察(另外,观察窗上方的双目式窥视孔依然存在于观察窗上方)。
2.通讯兵前方的球形机枪座取消,改为一个向前的观察窗,观察窗右边有一个圆锥形的冲锋枪口盖保护装甲,开启后可以将冲锋枪枪口对外射击。
3.炮塔前装甲上的两个前观察窗保护盖由平板式改为加厚的八边形样式。
4.炮管护罩下方增加一个管状弯折的支架,用于在炮塔转动时提前将车体上的天线压倒,以避免机枪误射到天线。
5.指挥塔的样式变更,改为观察窗可以自由开合的样式,比A型的指挥塔更为复杂和丰满。
6.炮塔后部的冲锋枪射孔保护装甲改为圆形。

C型:
在外观特征上C型和B型的差距很小,诸如“螺栓数量不同,螺栓样式不同”之类的极细微等等。C型与B型在外观上的较大区别是内置炮盾的样式不同。
1.C型的炮盾右侧同轴机枪位置增加了一个圆柱形的枪管护罩,因此引起炮盾固定座的开口也有所不同。(大家可对比C型和B型在防盾和防盾开口形状上的不同)
2.炮管下方的支架(上面说过,是为了提前压倒车体的天线,避免机枪打到天线而设计。)与B型的构造不同,B型是以铁管弯折,而C型的支架以角铁弯成,弯折形状也不同。

D型:
1.车体正面装甲再次改回跟A型一样的折线型,驾驶员位置突出,通讯兵位置靠后。但与A型不同的地方有:驾驶员观察窗沿用B/C型的上下开合式,位于正面中部斜面上开启的观察窗由A型的方形构造改为圆锥形。球形机枪座重新安装,但外框为方形。
2.内置防盾改为外置防盾,避免了之前内置防盾容易在被击中以后卡住,以及防弹性能不好的问题。
3.负重轮设置:在第一对,第三对,第五对,第七对和第八对上都加装了限位器,避免悬挂超过行程。(C型之前仅有第一对和最后一对有限位器)
4.部分车辆开始安装炮塔后方的大型储物箱。
5.引擎舱两侧进气口的隔板数量减少,从每边四片减少到每边两片。

大多数早期IV号坦克都是作为试验及训练之用,当然也有一些被投入实战。1939年10月,克虏伯制造出D型,到1941年5月一共生产了229辆(底盘编号80501-80748)。D型是首个生产型,其在德军中一直服役到1944年。D型采用新的车体前部装甲设计和新的火pao外部防护,D型还恢复航向机枪,车内机电员的位置也稍有后移。1943年,有一些D型被升级成G型的样式,换装上威力较大的长身管75mm kwk 40/L48型火pao,D型中有少数底盘被用于改装成架桥车、自行火pao、甚至巨炮“卡尔”的弹药供应车。德军在法国、北非、巴尔干以及苏联战场都投入了IV号D型坦克。

E型:
E型的特征与D型很接近,主要区别是装甲的厚度等方面,装甲厚度在外观上是很难看出来的。
1.E型的指挥塔变更,修改为以后所有IV号通用的样式,与D型所使用的早期型指挥塔在外观上区别较大。
2.主动轮经过修改,ABCD型的主动轮在外圈上均有一圈圆角矩形的减轻孔,E型取消了主动轮外圈上的一圈减轻孔。(此特征可通过对比E型的主动轮细节与前面几个型号的主动轮细节得出。)

1940年9月到1941年4月,克虏伯公司制造了约223辆(似乎有些资料说是233辆,也有280辆一说)IV号E型坦克(底盘编号80801-81023),E型是以D型为基础设计的,其将正前方装甲提升至50毫米,并临时在倾斜装甲加上一块30毫米厚钢板,指挥官的车顶舱口向前移动,很多旧款的IV号坦克回厂修理时也进行了升级。E型是IV号坦克系列里第一个在炮塔上安装储存箱的型号。车体后部都安装了一个储存架。并在驾驶员舱门以及主动轮和指挥塔上都做了修改。炮塔顶部安装了新的排气风扇。大约有40辆IV号坦克D、E型坦克被送到非洲的第5、第8装甲团服役。值得一提的是在1940年后期,为了使III号和IV号坦克标准化,出现过一种基于IV号坦克E型坦克,改装了大的负重轮以及FAMO的悬挂装置的设计样车。

楼主:
四号坦克F型

1941年4月,IV号坦克F型开始生产。F是为了进攻苏联专门设计的,总结了以往型号的经验教训,重点放在加强装甲(正面50侧面30)、改善机动性(加宽履带、加固行走系统)和简化工艺(车体正面装甲平直等细节),用的还是短筒75炮。改装后车重22.3吨,这使厂商相应将履带宽度由380毫米增加至400毫米以减少地面平均承受的压力,宽一点的履带也有助安装雪地单向齿轮配件,生产商同时改造了滚轮及前链轮。

但碰到T-34和KV表示完全打不动啊,于是打算加强四号坦克的火力,最开始F型换装60倍口径50炮的方案被元首毙了,在元首的强烈建议下装上了43倍口径75炮。由于该炮的后坐力的行程很长,IV号坦克的炮塔根本放不下。因此军方对其进行改良,成为75毫米KwK 40 L/43。从这个时候开始,带球形炮口制退器的长炮管型号便被称为F2型,以前的短炮管被称为F1型。三个月后,IV号坦克F2型重新命名为G型,早期的G型与F2型没有太大分别。

楼主:
四号G型

1943年3月起,德国开始生产安装了新的75mm Kwk 40/L48型火pao的IV号G型,这种型号的设计编号被定为sd.kfz.161/2。G型生产的一年当中,其又小改进了几次。鉴于该坦克几乎达到改装的上限,为了避免再增加重量,侧面附加的20毫米钢板被取消,但基本装甲厚度增加至30毫米。省下来的重量转移到前方装甲,该处附加了一块30毫米表面硬化装甲板,至此正面装甲厚达80毫米。正面装甲附加的30毫米装甲板其后又改至焊接在装甲上。除了因为增加重量而导致悬挂系统经常发生技术故障,1942年11月8日的报告显示增厚的正面装甲受到部队好评。

为了简化生产,炮塔两侧和正面右侧的观察镜被拆除,而两个备用车轮则放在车体左侧后方。然后再将7个备用履带链放置在正面倾斜装甲板之上。在较热地区执行任务的坦克改善了后侧的通气口,而在较冷地区执行任务的坦克则加设加热冷却液的装置及一个起动液喷气器。新光源取代了原来的大灯,炮塔上的通讯器亦遭拆除。1943年3月19日,第一辆在两侧和炮塔加了裙边的四号坦克展出。G型后期将指挥官的两个舱口改为一个较大的圆型舱口,舱口并加以装甲覆盖。1943年4月原来的炮管改为更长的KwK 40 L/48坦克炮,并加上一个重新设计的炮口制动器。IV号坦克在此时开始取代了III号坦克的地位。

楼主:
四号H型

1943年4月,德国开始制造IV号坦克H型,H型也装备了75mm Kwk40 /L48型火pao,同时H型开始装备5mm厚的装甲侧裙板。H型是IV号坦克系列中产量最大的,从1943年4月到1944年7月,一共制造了3774辆(克虏伯、伏玛格、尼伯伦根工厂,底盘编号84401-91500)。其车体改进为Sd.Kfz.161/2。H型亦由将附加式装甲改为80毫米装甲而改善了生存能力。当时德军步兵装备了磁性反坦克雷,为了避免盟军加以复制利用,因而为坦克加上防磁装甲。(然而实战证明并有没什么卵用,盟军直到战争结束后都没有装备使用磁性反坦克手雷的记录。)坦克的侧面和炮塔四周进一步增加5毫米侧裙及8毫米炮塔裙。

IV号H型生产期间,其橡胶覆盖的回轮改为纯钢制,车身也为容易损坏的侧裙设置三角支架。一个用来发射人员杀伤雷发射器(即S雷)的孔亦加上装甲板,因为该类武器的存量已经很少至近乎没有。最终该型号的坦克重量跃升至25吨,严重影响了其机动,换装III号坦克的SSG 77变速箱亦没有解决问题。

楼主:
四号J型

1944年6月,IV号坦克J型开始进入制造,这是IV号坦克最后一种量产型号。J型和H型差不多,在排气装置以及悬挂系统上做了一些改动以易于制造。到1945年3月,尼伯伦根工厂一共生产了1758辆IV号坦克J型。但由于德军战损非常多,J型大幅简化其生产过程来提高生产速度。用来协助旋转炮塔的发电机被取消,所有的IV型号坦克炮塔都是采用电驱动转动,而J型则是只能采用手动式旋转,留下来的空位用来作辅助燃料槽,该槽容量达200升,故其最大行程增至320千米。而1944年后期,德军的装甲车的坦克不再使用防磁装甲,IV号J型也同样取消了防磁装甲。晚期型的J型采用了铸造诱导轮以及钢质托带轮,将托带轮减少为3个。厂方还取消了炮塔上的手Q射击口及观察口,同时简化引擎的散热器。

从1944年秋季开始,德军决定使用铁丝网来代替侧裙的薄钢板,这种铁丝网重量较轻,而且能够节省材料,对各类武器的防护同样非常有效,是一个很不错的设计。

但是到了战争后期,德军的资源非常匮乏,所以当铁丝网侧裙损坏后从后勤调配往往很不及时,导致很多照片上的四号J型都是没有铁丝网侧裙的。IV号坦克H型和J型在有经验的坦克手手里都是极具威力的武器。除了正式的改进,IV号坦克还根据前线反馈的信息实施的不间断改进甚至乘员自己的改造。

楼主:
占楼变形车型

楼主:
占楼缴获版本、现代版本、魔改版本

网友:
四号 F2 H是好东西

楼主:
我还没开始,今天要临时外出拍片,所以大家还请耐心等待,既然刨了这个坑,我就会慢慢更新的,大家不要方

网友:
马克一下,等更新

网友:
号称德军军马的四号!!

楼主(2017-08-24):
主线更新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