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50桨感受,对比5045

楼主(2016-12-06):
今天5050桨到了,赶紧装机测试了一下,对比5045桨噪声大了一点点,耗电方面,相同时间悬停,电压比5050低了0.05-0.1V,可以忽略不计,主要是桨根为7mm,比5045低了1mm,可以用标准M5自锁螺母了,不用买专用铝合金自锁螺母了。总体比较满意

网友A:
还有一堆5045 学精了,不能多买,出新太快了

网友B:
5050玩动作还好,航线不好控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50玩动作还好,航线不好控高度

我觉得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堆5045  学精了,不能多买,出新太快了

25元10对随便炸

网友C:
5045桨比5050桨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45桨比5050桨薄吧?

5045螺距比5050小,但桨根厚1mm

网友D:
5050是不是快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50是不是快了很多

感觉暴力些

网友:
哪家买的

网友E:
5050到手测试完果断退了,留下5040和5045,,效率比5045低很多,电机上在架子上,满油门手摸着架子震得手麻,5045满油门29A多,接近1.3KG拉力,5040满油门24A多,1.1KG多拉力,5050满油门 35A了,也才1.3KG拉力,总结,5050不太适合目前主流的2205估计桨太硬,震动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5050到手测试完果断退了,留下5040和5045,,效率比5045低很多,电机上在架子上,满油门手摸着架子震得手麻 ...

5045和5050满油门拉力一样好像不科学,是不是买到了垃圾桨

网友F:
我认为影响拉力最大的是桨的大小,其次是页数,最后是螺距。

网友:
我新手。刚装完机用的卖家送的垃圾5045(垃圾的原因是太脆,一碰就断)。但是5045稳呀,自稳模式,也就是说细腻,机身不晃来晃去。后来因为电机用的T-MOTOR2205AIR套装(不懂选了这套动力套装,15A电调,2000KV,不过T-MOTOR做工真心好!)KV太低,想50桨距会不会弥补低KV。结果装上后飞机自稳就轻微晃悠,不稳,也就是不细腻。但是5050桨根厚,超耐炸,触地后都能被桨的旋转把飞机弹出去。估计晃悠通过PID可以调整,效率嘛,没感觉有提升,但是声音好听了些。就将就用着吧,买了20对,KK的

网友:
感觉还是5045的好点,5050的好硬

网友G:
引用 网友E:
5050到手测试完果断退了,留下5040和5045,,效率比5045低很多,电机上在架子上,满油门手摸着架子震得手麻 ...

5050配2205当然不能发挥最高效能 , 换2206包你爽爽 !
另外震动大可能是PID问题 , 因不同桨拉力不一样 ,
就是不同家的5045*3 , 都有不同拉力 , 一般换不同型号的桨 , 都会微调PID作配合

网友:
用过5045和5040,40的要温柔许多

网友E(2017-03-08):
引用 网友G:
5050配2205当然不能发挥最高效能 , 换2206包你爽爽 !
另外震动大可能是PID问题 , 因不同桨拉力不一样 ,  ...

都没有上飞控,何来PID问题直接上一个电机在架子上,然后垫在地上,收抓架子测试的,5050桨手麻,5045和5040就很舒服

网友:
个人觉得5040四叶浆最顺手,声音好听,动力也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5045和5050满油门拉力一样好像不科学,是不是买到了垃圾桨

也许问题不在桨上面,假设5050的桨同样转速下能提供更大的拉力,那么所需扭矩也会大于5045,这就要看动力配置了,如果电机电调,电池一并提供不了所需扭矩,那两种桨拉力相近也很自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都没有上飞控,何来PID问题直接上一个电机在架子上,然后垫在地上,收抓架子测试的,5050桨手麻 ...

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5050静态桨叶是失速的所以说抖振,而5045和5040没有失速,所以说效率高。桨和机翼失速一样升力减小阻力增大。这意味着5050在高速飞行才能体现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5050静态桨叶是失速的所以说抖振,而5045和5040没有失速,所以说效率高。桨和机翼失 ...

很遗憾,我是放在称上测试的,满油门,5050手麻的快没感觉了,,,,力量和5045差不多大,,电流却大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5045和5050满油门拉力一样好像不科学,是不是买到了垃圾桨

其实很科学,45度理论上来说,同样的动力,桨叶反方向做功是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也许问题不在桨上面,假设5050的桨同样转速下能提供更大的拉力,那么所需扭矩也会大于5045,这就要看动力 ...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