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要如何练习穿越机?

楼主(2016-12-06):
我只飞过Naza,今天装了一个F3飞控的穿越机。自稳模式下,它忽上忽下的。不太适应。请问新手学习穿越机的路线图?如何一步一步的练习?

网友:
先练习定点定高四面悬停,再练习航线飞行

网友:
有直升机经验最好

网友:
千万别练什么第三人称 悬停  直接上手动  带眼镜 练习 最捷径

网友:
玩直升机的直接上

网友:
一直当航拍机来飞

网友:
找个老师当面带或者自己靠意志苦练

网友:
如果是没有基础的,一定要练习第三视角四面悬停,目的是感受油门悬停点,及练习打舵方向和飞机姿态,形成条件反射或者说肌肉记忆,虽然fpv视角使得操控飞机方向更加容易,但是没有基础的人上来就看屏幕或者眼镜实际更加难掌握,因为你完全不知道飞机姿态是什么样。心里没概念。更不要说直接练习手动了。姿态飞行会有陀螺仪参与修正回舵,手动就完全没有了,打到什么杆量飞机就是什么角度,不会自动回位,穿越机速度快,新手完全掌握不了,会炸的你痛不欲生,没有了玩的兴趣,玩半小时修三天飞机,学就踏踏实实从基础练,走捷径只会让你以后补偿更多

网友:
我现在已经从fpv又转回目视练习了,觉得目视是基本功。我要回目视练练扎实再回到fpv。

网友:
有人是可以很快适应第一视角,也有第一视角飞得很好第三视角完全不会飞的,因为分不清打舵方向,会错舵,但不代表都要真么练,毕竟只有少数人是这样,通用的练习方法还是第三视角开始,你不可能总是第一视角戴眼镜飞,换个环景第三视角就不会了

网友:
还是先目视练习吧,确保能熟练的打舵、控制高度,再上眼镜。

网友:
我觉得吧,很认同楼上的一位说的,找个老师当面带,不然就只能靠毅力飞。
就我个人来说,我们这个小地方,我还没有遇到大神级别的穿越机飞手,所以,老师这一步我是不可能了。练习的话,蛮多人说需要从模拟练起,我的遥控收的二手,没有教练线,又没有加密狗,没搞这个。现在一直是靠第三人称飞,定高悬停、半自稳翻滚。只是单纯的享受一下飞行而已。慢慢的会入第一人称。
我是新手,慢慢学习的新手,我觉得吧,手动先不要太急着上手,慢慢飞飞第三人称,等定高与姿态的感受能够比较好了,再fpv。眼镜,不要急……理由同上~
听大神说,穿越最好是先练习飞赛道哦~再自由飞。

网友:
个人经验,必须要学会目视对尾飞行,悬停,飞出去飞回来。练到不同的情况都可以救回悬停,就可以练习FPV了。关键是,刻苦,坚持的练习,才开始大家都一样!

网友:
目视飞行没必要练到多牛  什么四面悬停根本没必要  能自如控制就行了   然后找块草坪  慢慢飞  感觉很简单

网友:
练习第三人称只会干扰 第一人称,思路完全不同  特别是四位悬停里头的另外三面,对尾就有意义。我是直接装liftoff模拟器,先练高空飞  后来越来越低,摄像头角度越来越大,把每个图玩熟后,上真机飞直线 再练转弯,大脑 映射和电脑玩时一致后 迅速提高水平,我现在也不会4位悬停。

网友:
戴眼镜的好处就是集中精神 逼自己不要第三人称看飞机

网友:
要急于快速学会飞穿越就直接连fpv,有耐心要练得全面一点就从目视开始,先会fpv的转目视慢,先会目视转fpv快,目视姿态反馈滞后方向感变化多微操过多练思考和手,fpv飞机姿态反馈及时益于练习一杆到位,但空间判定感模糊练眼和胆。

网友A:
一个人一个方法,反正都要花大量时间去练

网友B:
哈哈,楼主,我刚玩的穿越210也是忽上忽下不稳定,不过练习了四五天已经比较稳了,我没开自稳,直接用的手动模式。

网友C:
第一天我就开手动。除了定高。和自稳没差别啊。

网友D:
直接飞手动,不要怕炸。找草地练减少损失。多炸技术就上去了。最好有多台机备用。

网友E:
我是先目视自稳练到能飞航线了再看屏幕飞航线,再看屏幕手动模式飞。开始飞的高点再练低飞然后再穿树林。

网友F:
真理就是炸够100对桨后您全会

网友G:
要强制自己看屏幕飞

网友H(2017-01-22):
穿越机新手,连炸两天。和飞第三人称的直机完全不一样。

网友I:
模拟器-无刷-模拟器-有刷-模拟器-无刷-模拟器。B站ID小楼一夜被雨淋,持续发了练习记录,第三集练下来的记录才开始感觉到有效。

网友J:
第三人称练模拟器,效果很明显啊,我这个第一次上航模遥控器的人,都可以在半小时内找到转弯向前等基本技巧的大概方向。

网友K(2019-01-18):
油管搬运,有个使用freerider模拟器新手一步一步联系的视频。一共24集。联系100小时候。上真机,开阔地,联系几个小时就基本入门了

网友K:
里面强调三点。第一注意安全,第二千万不要练自稳。第三不要一个人,找个组织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