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炸鸡

楼主(2016-12-06):
事情是这样的昨天下午飞第一个起落正常套路飞了两圈航线没得问题在航线中我切了3D模式 飞机突然一抖我感觉不对马上切回普通模式降落检查了硬件机械,没得问题。换个电池又继续飞,在地面悬停了两分钟,飞了下航线感觉没得问题了切3D正常 第一个翻正后飞机开始抽风还来不及切熄火飞机已经全速日地球了。本来以为是陀螺仪问题,也没打算发帖。今天又买了个陀螺仪。但是还是有点不服气怎么上午还飞得好好的也没炸鸡怎么突然就抽风呢。我去下载K8的日志看了看说是我接收问题。
我的飞机上鸭子450P,DEKO1102舵机,蓝K8,柠檬单卫星接收,地平线dx8。
麻烦老鸟帮我分析分析我这到底咋回事
下面是我的日志和飞机炸鸡前的照片 不好意思你们看不到炸鸡照了,当时压根就没得心情拍照。不过这次炸鸡也是奇葩,三个易碎臂都没碎,大桨夹拉杆倒是断了。。。。。。易碎臂质量太好?
麻烦各位大虾了 帮我看看到底咋回事

网友A:
说可能是连接线接触不好

网友B:
不要用 K8 就太平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可能是连接线接触不好

接线应该是没得问题的  切熄火没得问题  拿回来还能故障重现。打跺反应也正常 就是大螺距抖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 K8 就太平啦

450这种小飞机不可能整个V8吧?好浪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这种小飞机不可能整个V8吧?好浪费

收個二手全新的亞拓GPRO或固朗KDS EBAR V2 才三百元

网友C:
卫星容易出问题 不要用了

网友D:
1,DSM系統對BEC的電壓要求較高~
2,如果是LEMON 標準版衛星裝KBAR~務必裝上2顆~
3,加裝電容可以妥善改變BEC輸出不足的問題~但是要先知道你的電調型號...如果是較差的,建議外掛BEC~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 K8 就太平啦

我一共三个黄k8,最长的两年多,从来没遇见过论坛所说的抽风,一起飞的模友们也有好几只k8,只有一个遇到过k8直接挂了,而不是上天抽风炸鸡。论坛好多k8抽风的,那我装下b提三个问题自己对照下:1,有没有下雨天强飞沾雨水。2,有没有经常炸鸡导致陀螺仪频繁受过重冲击。3,有没有在非工作温度下强飞(温度过低正版陀螺仪都有失效的可能)。我不是托实话实说用k8没遇到过问题。谁托谁逢飞必炸。

网友:
明显的是失控

网友F:
柠檬的dsm x接收有bug的,和地平线的控对频会出现难对频,对上后会偶发性失控,而且这个失控好像还不是全部通道的数据丢失而且某个通道会出问题,原因是接收固件里的某段代码拷贝粘帖错误,deviation论坛发现这个问题了,还专门为deviation固件设计了一个柠檬接收专用模式,可以到deviation论坛看详细原因,个人建议楼主换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柠檬的dsm x接收有bug的,和地平线的控对频会出现难对频,对上后会偶发性失控,而且这个失控好像还不是全部 ...

还有这一说?感谢

网友G:
我的k8今年春天炸了一次,飞了一年多,在天上突然升降通道实效,好在是450。后来又买了个k8。不过500、550都换成mb了。k8毕竟是山寨,飞飞450还能接受,大机机还是稳妥点用正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一说?感谢

具体情况你还是去deviation论坛看看吧,到底是不是柠檬的接收有bug我不记得了,不能确定,但是肯定是某个比较常用的第三方品牌的接收有bug。

网友:
我觉得。。。。。。是dx8的突发问题?上一年也是这样,连8的日记都是一样。但是我的是V8。。。头大了两天后换控。。。

网友F:
更正一下,deviation论坛说的是orange 接收,不确定是否影响lemon的接收,不过建议还是换接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更正一下,deviation论坛说的是orange 接收,不确定是否影响lemon的接收,不过建议还是换接收吧

接收问题的话  照理说有通道不能控制啊,但是我这个所有通道都能控制  就是突然大螺距后有个舵机无规律的抖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卫星容易出问题 不要用了

但是他接线简单 的诱惑太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DSM系統對BEC的電壓要求較高~
2,如果是LEMON 標準版衛星裝KBAR~務必裝上2顆~
3,加裝電容可以妥善改變BE ...

好淫 50安 V3 啊 没听说过有掉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DSM系統對BEC的電壓要求較高~
2,如果是LEMON 標準版衛星裝KBAR~務必裝上2顆~
3,加裝電容可以妥善改變BE ...

我用的是那种分体式天线加强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k8今年春天炸了一次,飞了一年多,在天上突然升降通道实效,好在是450。后来又买了个k8。不过500、550 ...

我的是螺距通道有问题,现在还在排查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其实这个标题已经把k8给干倒了,言外之意炸鸡就是k8垃圾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共三个黄k8,最长的两年多,从来没遇见过论坛所说的抽风,一起飞的模友们也有好几只k8,只有一个遇到 ...

突然冲击会导致陀螺仪出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突然冲击会导致陀螺仪出问题?

猛烈冲击有一定概率导致传感器内部损坏
我这边有一个pixhawk的三轴加速度计已经永久报废....

网友:
看日志明显所有通道一起失控....

网友:
AR7200嘛,五六百还可以接受吧

网友:
不认识英语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猛烈冲击有一定概率导致传感器内部损坏
我这边有一个pixhawk的三轴加速度计已经永久报废....

应该是这个问题。那天飞确实飞机有突然震动然后就开始抽风了。重新买个K8看看对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他接线简单 的诱惑太大啊

扯电流 容易失控

网友C:
主要是线容易断 我怕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线容易断 我怕怕了

为何容易断?有的时候用力拔都拔不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扯电流 容易失控

小飞机也要扯电流?

网友:
楼主去买个新k8继续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