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X8……还是X8爽:MX450 nano X8飞起!

楼主(2016-12-06):
多轴玩了挺长时间了,琢磨各种机架和飞控,Y3、QAV250、DJI S900、460mm小轴距的六轴,真的是没啥意思,没有直机那种爽快的感觉。只有四轴X8能打动我了,上半年搞了一架580轴距的6s动力X8,觉得觉得还不错的。

就把Y3、QAV250、S900都陆续出掉了。而这个最常用的小六玩够了,最大只能8寸桨,轻,耐炸,成本低,挺稳的,抗风倒也不错。是测试各个飞控、各个版本固件的理想载机。

就是这架子软、有不能折叠,也没得配件卖,总想着能更强悍点……

于是,就萌生了升级到头的想法,没别的,肯定还是X8,就是再加两套电调马达,换个适合的四轴机架即可,于是就谋划!

定制了一款MX450的nano版本机架,上8个2212 900kv,用9寸桨,只在乎机动和爽快,不考虑续航、效率了!

昨天用AC3.4.3rc1固件试飞,默认PID已经很稳,有风吹时有点晃,应该是感度低。

继续测试“引导模式”,因为在直升机固件的AC3.4.2版本中存在引导模式自己下降坠地的问题,所以到多轴上来求证是否修正,不幸的是该问题仍然存在,指引后边飞边降低,快到地面时切了模式,但惯性还是脚架触地了一下,结果拉起后,看到四只力臂都被墩耷拉下来的,却依然飞的很稳定,X8果然强悍,P9X也强悍,看来飞行中变轴距变上下反角,都是没问题的,视频后端有展示。

随便挂个毛子8位板子三轴台,塞上飞萤6C无畸变版,拍拍玩

冬天了,冷了,风也大!

MX450 Nano 四轴X8 AC3.4.3rc1零下5度4级阵风测试:

网友:
赏心悦目啊 心动不已

     竟然 是传说中的 沙发

网友:
竟然 是传说中的 板凳

网友:
小朋友好可爱

网友:
我有个折叠件更合适你的

网友:
这个飞控没接触 左右旋转水平方向看着晃动挺大  pid没调好吧

楼主:
默认PID,还没精调,飞行环境有4级怪风!

不过,想想这450轴距的X8,和那些800、1200轴距的,肯定比不了……

网友A:
楼主这种中间有洞的分线板怎么搜,关键词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种中间有洞的分线板怎么搜,关键词是啥,

APM 分电板 电流计

网友B:
张SIR,我想请教一下正牙、反牙电机的安装。一般的飞控像NAZA V2,从上往下看,上面一层全是逆时针,下面一层全是顺时针。
但是我看张SIR的安装,上面两个正牙两个反牙啊,螺旋桨安装确实正确的
我想说,这种规定了正转反转的电机,装X8也无所谓嘛?

网友:
厉害,高阶玩家,动手能力一流强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张SIR,我想请教一下正牙、反牙电机的安装。一般的飞控像NAZA V2,从上往下看,上面一层全是逆时针,下面一 ...

ArduPilot的AC固件X8允许两种马达螺旋桨布局方式,一种就是我这种,相当于两个标准四轴背靠背粘在一起。

而另一种新X8布局,就是你说的上面全是一个方向、下面全是一个方向,这种布局方式就是8个马达全是一个旋转方向!

楼主:
因为我是从六轴上升级过来的,因此,有3个正转、3个反装。

所以,第二种布局的我这套马达不适用,所以,就又加了一对正反转马达,采用传统的四轴X8模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ArduPilot的AC固件X8允许两种马达螺旋桨布局方式,一种就是我这种,相当于两个标准四轴背靠背粘在一起。
...

懂了,谢谢张sir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懂了,谢谢张sir指点

客气!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飞控?

西安九维智控 P9x V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