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人鱼400改轴承

楼主(2016-12-06):
从箱子里翻出了藏了多年了食人鱼400

其实从设计上来说,是条不错的小品船,没事玩玩还是不错的,不过因为舱盖要贴胶带,现在已经被各大玩具无刷船完爆了。。
电机很一般,有条件的可以换成豹子,速度又可以快5km,,当然你不会感觉得到

线不多说,上图

好船是好船,就是尾部没有轴承很烦人。

设计了一个轴套来解决这个问题。原配的轴管的外径是6mm,
而最小的3.17法兰轴承外径我能找到的是7.93,所以我就用cnc在一个内径6.03的镜面不锈钢管上扩孔到8mm

完美契合轴承

内管原配是内径3mm 和2.3软轴有较大的空隙不利于密封。网上没有外径5内径2.5的特氟龙管卖,我就用一个外5内4和一个外4内2.5的管子套起来。
幸亏管子不长,摩擦力真是要了老命,要是长于11cm就套不进去了。

效果还是可以的。

择日上视频

网友A:
我觉得套子做长点一直到船壳比较好吧,那个梯度估计阻力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套子做长点一直到船壳比较好吧,那个梯度估计阻力不小。

主要这个还是挺重的,,要是套后面的话怕后面太重,不过还没下水,到时候看看姿态

网友B:
自润滑轴承(杯士)内三外五你这轴合用吗?我dry直轴,两头各两个,很顺滑也不进水

网友:
楼上说的对,杯士改起来又方便又便宜

网友:
不错 工具还挺齐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润滑轴承(杯士)内三外五你这轴合用吗?我dry直轴,两头各两个,很顺滑也不进水

原配的就是铜套,但是铜套和轴承比还是有差距的,我是完美主义者

网友:
竟然玩船??

网友C:
直接換根7x8或9mm的不鏽鋼管不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換根7x8或9mm的不鏽鋼管不就完了?

手上没有啊,,,,手上正好有一段6*10的,就这么弄了

楼主:
航行姿态太跳跃了,准备加个压浪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航行姿态太跳跃了,准备加个压浪板

先调整角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