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120锁尾的研究(集合所有造成尾抖、尾偏、尾软等问题原因,不定期更新)

楼主(2016-12-06):
相信很多人会被这样一个情况困扰:K120新机明明锁尾很好,但是飞久了锁尾变差了。最难搞的一种情况是上下打螺距锁尾正常,做连续立钟摆、侧摆的时候,尾巴会逆时针方向偏移。本人费尽心思,终于把120重新折腾回巅峰状态,现在长时间侧摆尾巴也不会动,而且动力也变好了,哈哈,分享下经验,希望受同样困扰的模友有帮助,其它小机也基本受用(主要是我记性差,所以自己做个笔记啦

1.主板螺丝拧紧,不能有松动。震松半圈以上会出现尾巴抽搐,严重则自旋。
2.尾电机一定要2S的,市面上副厂8520基本都是1S的,用在120上不仅效果不好,寿命也很短。
3.尾桨形状是否完好(不要改用大尾桨,尾电机会过劳死)。
4.震动过大。怎么排震这里就不说了。
5.机身软。一般是机身哪里有断裂,比如锁尾管的地方;承托主轴的架;等等。拿起上下左右掰动机身,有点软就要顺着仔细检查了。
6.主电机没有装到位或松散,比如螺丝拧偏导致倾斜等,造成锁尾不稳定。
7.电池过于孱弱也会影响锁尾。
8.遥控器电位器不良,可接模拟器,进入遥控器编辑,观察行程变化。
9.主板问题。但是不要动不动就怀疑主板,至少我是没遇到过。尾MOS管最好叠焊,减小导通内阻(新主板已经叠焊了)。
10.脚架固定不好,K120的脚架有软和硬两种,软的耐炸,但是容易晃动影响陀螺,方法把脚架的插座那头跟主板用棉线绑紧。(此问题属于以上第4点的震动原因,只是极难发现,所以单独列出)
11.机身是否反扭力过大(本贴重点,以下详细说明):

反扭力(不知道这么叫是不是准确)过大,就是螺旋桨传动部分不顺畅,有阻涩现象。一点点阻涩都会影响动力及锁尾。以下都是可能造成此问题的原因:
1.电机齿和大齿咬合不要太紧(一般不会有这种问题哈)。

2.主轴两个轴承和十字盘轴承要很顺滑。(开放式轴承进灰会影响顺滑,可以试着自来水猛冲,有康复可能)

3.主轴限位环不要拼命压住轴承,不留活动空间就可以了。

可能你以为关于传动的就以上这些,嗯,当十字盘水平的时候,确实也就这么简单。但是如果打俯仰副翼让十字盘发生倾斜,那就会加入另一组相关的活动,就是桨夹的超高速循环螺距变化,因这个活动频率和主轴转速是对应的,所以这部分出现阻涩,也会增加机身反扭力而影响动力及锁尾(十字盘倾斜幅度越大,桨夹动作就越大,影响也越大,严重情况做翻滚都会明显偏尾)。以下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重点检查:

4.桨夹轴承要顺畅。横轴螺丝拧紧后,桨夹活动也必须顺畅,阻力越小越好。(如果有点紧,卸下旋翼头,电吹风稍许吹下,让胶圈迅速软化自动定型;或者可以磨薄铝垫圈)

5.桨夹球头和螺距拉杆球头扣之间活动要顺畅。

6.螺距拉杆不能太软(磨损越多变得越软),否则高速运转的时候拉杆会扭曲不直,与限位臂摩擦时出现额外阻力,影响整体的顺滑。所以一定要加固拉杆,绑铁杆或者两根并一根也可以,两头缠几圈棉线,再滴入502加固。

7.螺距拉杆必须垂直,不能倾斜,理由见上。一般这种情况在换副厂金属桨夹后出现,小心掰整一下球头臂即可。

暂时就这些,以后想到再补充。。有遗漏或者错误的地方希望指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总结的不错,支持

帅呆,帮忙推荐一款适合3D畅飞的小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帅呆,帮忙推荐一款适合3D畅飞的小鸡

就要xk120

网友:
受益匪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结的不错,支持

谢谢,无奈之下用了你的拉杆加固方法,发现居然对锁尾有改善,挖出萝卜带出泥,这才想到桨夹活动和主传动之间这层关系

楼主:
空心杯尾巴跟手,全机正常情况下可以锁得很死,各种动作都很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要xk120

谢谢!

网友C:
表示紧了我的主板螺丝之后飞机简直是换了个飞机的感觉。。。原来疯狂漂不稳定,我还以为现实的飞机就这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

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示紧了我的主板螺丝之后飞机简直是换了个飞机的感觉。。。原来疯狂漂不稳定,我还以为现实的飞机就这样呢 ...

是的,机身和主板之间稍微一点点虚位影响非常大

网友(2018-04-19):
帮顶,这么好的技术贴怎么顶的这么少。

网友E:
受益非浅,顶顶顶。

网友(2018-05-23):
留名收藏,冬天折腾120时再来看看

网友F:
看到好几次mos管了.
哪位老师给我这个新的科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