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8FG电源接反,现在开机后屏幕亮一秒,然后熄灭 不知道哪里会出问题,能修么

楼主(2016-12-06):
今天手贱,futaba T8FG电源接反,现在开机后屏幕亮一秒,然后熄灭
不知道哪里会出问题,能修么

重新插对电池后,显示这个界面一秒左右,然后不亮了

找淘宝上修好了,花了18+210=228元一起包括来回运费
说是逻辑板部分元件烧坏了

网友:
checking rf condition,射频部分烧了?

网友:
返厂维修试试

网友:
收当前状态的尸体  折腾一下

网友A:
射频部分烧了,返修吧,自己是不可能折腾好的,估计返修价格也不会太低

网友B:
这个界面是每次启动都有的。还能显示出来说明问题不大。
不知道楼主情况。有电子基础的可以自行搞定,通常就是LDO击穿之类。如果是电子小白还是返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界面是每次启动都有的。还能显示出来说明问题不大。
不知道楼主情况。有电子基础的可以自行搞定,通常 ...

感谢,在淘宝上看到青岛有人可以维修

网友C:
要去北 京双叶(FUTABA)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去北 京双叶(FUTABA)维修!!!

找淘宝上修好了,花了18+210=228元一起包括来回运费
说是逻辑板部分元件烧坏了

网友C:
水平蛮高,是哪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平蛮高,是哪家?

自行搜,这里不方便说,很简单的,不要做伸手党,不知道北 京双叶会收多少钱,关键还有淘宝的维修速度快,收到当天留给弄好了

网友D:
其实不是逻辑板烧了 只是一个ic 芯片 烧了 再接反了 寄给我 100元帮你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不是逻辑板烧了 只是一个ic 芯片 烧了 再接反了 寄给我 100元帮你搞定

网友E:
哪家修的?我有个6106坏了,

网友(2017-01-18):
引用 网友E:
哪家修的?我有个6106坏了,

我之前也是6106反接烧了,双天还是高安买的忘记了,后来寄到卖家那里,100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射频部分烧了,返修吧,自己是不可能折腾好的,估计返修价格也不会太低

上次看到香港有个人的14SG开机无发射,也是在青岛修好的,据说是很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