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个短卡车

楼主(2016-12-06):
除了734外,还有哪个模型短卡车,又便宜,性能又好的,帮忙推荐个。谢谢了!
<

网友:
二手要不要,德国进口LRP,带控1180,没耍几次我在闲鱼卖·LRP短卡,德国货,可换车,漂移#来闲鱼,发现更多闲置超值好物#http://a.iopiopl.com/F.bzh11
<

网友:
从价格质量上来讲上a10吧 我身边不少人玩那车 价格不高质量也可以 配件也便宜  价格比这再低的没啥推荐的了
<

网友A:
我在727与a10之间徘徊,维卡pro配件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727与a10之间徘徊,维卡pro配件贵了...

727的零件结实不,比如跳跃,轮子会歪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727与a10之间徘徊,维卡pro配件贵了...

a10是什么车,名字叫啥

网友:
大大们,怎样注册rcfans的帐号??
<

网友B:
性价比 山鼠最高   这2车都不太适合暴力  摆臂太容易坏了   2车我都有  相对还是山鼠 好玩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性价比 山鼠最高   这2车都不太适合暴力  摆臂太容易坏了   2车我都有  相对还是山鼠 好玩一点

727能破百吗,跑直线如何,在没有陀螺的情况下能跑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727与a10之间徘徊,维卡pro配件贵了...

727别撞 a10可以玩的狠一些 两车质量差距挺大
<

网友:
山鼠可以跑直线   我那个A10倒是跑跑就偏了     2 车我都有   A10现在挂了  不高兴玩了

网友:
我刚入了个LC沙漠卡,就是小点,14比例的

网友:
个人感觉环奇727不错,就是设计上有个缺陷:舵机摆臂调到100%后会和传动轴摩擦,其余个人认为还不错,改装空间大,配件便宜

网友:
727配件还便宜,新手推荐

网友(2017-01-11):
一分钱一分货 便宜有便宜的玩法
<

网友:
727最便宜,OP件可以用死老鼠的,反正别买洪诺的就行。禾宝的也不错,耐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