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电脑可以连F3调试吗,有试过的吗

楼主(2016-12-06):
想买个几百块钱的双系统平板电脑,用WIN 10系统进行连接F3来调试,不知可行?哪位大哥试过。

网友:
买个otg线,最好配个蓝牙鼠标

网友:
可以,外场好用。

网友A:
直接用手机调啊!~只需一个otg

网友:
如果Ipad也可以连接F3就好了

网友:
用osd就能调,或者用手机也很方便

网友B:
酷比魔方iwork 8旗舰版  win10  我一直用着  外场调参刷固件无压力

网友C(2017-01-08):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手机调啊!~只需一个otg

手机用什么软件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机用什么软件调?

好像是 ez-gui

网友(2018-10-24):
引用 网友B:
酷比魔方iwork 8旗舰版  win10  我一直用着  外场调参刷固件无压力

你好, 我也刚好有台酷比魔方iwork 8旗舰版  win10  想装Betaflight调参软件调参刷固件,要怎样安装?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载软件  安装

网友D:
是安装这个吗?butterflight10.4.2_win64.exe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安装这个吗?butterflight10.4.2_win64.exe

是的  32位也一样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32位也一样使用

谢谢!

网友:
可以用speedy bee条

网友:
我感觉如果是WIN系统应该没有问题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