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预热电池

楼主(2016-12-07):
冬天怎样预热
电池
,需要预热多久就可以飞了

网友A:
我都是直接用

网友B:
提前半小时
空调吹就好了

网友C:
放怀里,用的时候拿出来!

网友D:
放在微波炉用低档位叮一分钟

网友E:
我也是直接用

网友F:
低速 转一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低速 转一分钟左右
就你说的这个还靠谱点

网友G:
最快的办法是火烤。最温馨的办法是出门揣怀里,到飞场差不多就捂热了。最冷的办法就是低转速一两分钟,气温低的时候,就前几分钟手暖和,灵活一点,后面手都冻僵了,爽飞不了了。

网友H:
缓启动,螺旋桨在地上转一分钟,相当于怠速情况下热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