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xg14控三挡开关在哪里,如何设置六段

楼主(2016-12-07):
jr xg14控三挡开关在哪里,如何设置六段

网友A:
除了最后面的两个高开关,剩下的全是三档开关呀!

网友B:
两个三段 指向同一个通道 一起用  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三段 指向同一个通道 一起用  只能这样了

连接apm飞控如何设置,连接qq飞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最后面的两个高开关,剩下的全是三档开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