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S 空心杯 8520 发烫严重.... 是正常的么?

楼主(2016-12-07):
各位大神...
小的自己组了一个空心杯, 尝试上了2S. 买的标称7.4v的8520电机.
飞着没问题. 但是发烫相当严重. 1分钟左右就能闻到橡皮的焦糊味.
电机外壳烫的没法摸.
买的8个已经坏了5个了.......

网友A:
不是负载太大就是电机有问题... 直驱的话, 8520的最大拉力有40~50克, 如果飞机在80克以上负载会很大. 减速使用5寸桨以后, 电机的拉力可以达到70~80克. 就这样120克的四轴飞下来, 电机还是很烫手(我测试的最大起飞重量有20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负载太大就是电机有问题... 直驱的话, 8520的最大拉力有40~50克, 如果飞机在80克以上负载会很大. 减速 ...

那看来是负载太大了....带电池78g了.这重量看来很难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看来是负载太大了....带电池78g了.这重量看来很难减啊....

上个图看看

网友:
不正常
桨太大,或者减速比不够(如果不是直驱的话)。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看来是负载太大了....带电池78g了.这重量看来很难减啊....

8520加桨一个5g x 4 = 20g
飞控集成有刷电调最多就10g
微型接收5g
机架约10g
电池2s 300mah 25g
微型图传+摄像头 5g
一共 75 克.

其中, 飞控+接收可以减掉5~8克, 机架约有3克的空间, 电池用小一点的有8克左右的空间. 搞下来能到60克左右, 这样应该会好很多.
或者干脆上1104无刷+3s, 起飞重量120克完全没有压力, 可以优化到100克以内.

网友:
不会这么重吧,我拿JJRC1000改的8520+25MW图传+1S600mAh电池不到70克,正常飞行约8分钟,都没注意到电机的温度会不会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8520加桨一个5g x 4 = 20g
飞控集成有刷电调最多就10g
微型接收5g

我估计还没能力减的下这么多... 重新买了组电机试试看, 再不行还是改成1S慢慢飞飞了...

网友B:
玩空心杯 换电机也换穷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空心杯 换电机也换穷你

的确是有点.... 感觉这速度, 用不了多久买无刷都够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飞控PID的问题,之前的2S版本,300毫安2S电池飞行80秒,下来单片电压3.65  后来调整了PID  D调小了   现在同样电池飞行140秒 下来单片电压3.7   。电机也比以前温度低了一点

网友C:
在有就是你可能买到的2S是假的,是1S版本冒充的,短时间用也没问题,我用2S电池,用1S版本空心杯,也能飞大概十个起落后,电机挂了。

网友:
电机正反转也要对应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有就是你可能买到的2S是假的,是1S版本冒充的,短时间用也没问题,我用2S电池,用1S版本空心杯,也能飞大 ...

恩, 换了一家的空心杯到了. 这次的一个电下来和以前比只是温热. 其实有点烫但是手摸着还受得了. 怀疑以前的都是1S冒充的.发现个现象... 如果我用电源去驱动电机. 原来的那个电机工作的时候两端电压最高只有4.x伏.
新的这个电机就能足8.x伏.
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证明原来的那个就是1S的.
(新电机忘记拍照了, 直接上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负载太大就是电机有问题... 直驱的话, 8520的最大拉力有40~50克, 如果飞机在80克以上负载会很大. 减速 ...

描述很专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 换了一家的空心杯到了. 这次的一个电下来和以前比只是温热. 其实有点烫但是手摸着还受得了. 怀疑以前 ...

新的电机给个链接或关键字,交流一下:我也是用2S,蓝天LT105PRO成品机,原配的电机两个电就烧了一个电机。换成极光模型那个18元一个的的2S 8250,电机也发热,但不烫手。还有16元定制的,只是轴是1.2mm,比一般的1mm粗,桨叶要加工孔才行。
看来空心杯电机,一分价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的电机给个链接或关键字,交流一下:我也是用2S,蓝天LT105PRO成品机,原配的电机两个电就烧了一个电机 ...

一分价钱一分货也可以了... 新的也不便宜15元/轴. 当时也是很纠结, 就怕买了还是一样. 链接PM你了.

网友:
空心杯一个要十多块,商家也是黑心啊~两个就顶一个无刷电机了。这玩意出厂价最多也就是1~2块钱的事

楼主:
这年头沾上航模两字的都是身价暴增... 别的买不到. 别的不说, 3M那个双面胶, 航模店里就比汽车配件店里的贵好多.
可惜空心杯除了航模店, 还真找不到别的.

网友D:
顺便问一下:你们的空心杯电机更换,是不是把线引出来,还是把新电机的线直接焊接到飞控? 一是麻烦,二是焊接多了,怕把线路板铜箔搞坏了。
空心杯电机电流只有1-2安吧?把线掐断,中间接一下应该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顺便问一下:你们的空心杯电机更换,是不是把线引出来,还是把新电机的线直接焊接到飞控? 一是麻烦,二是 ...

我试过两种, 包括这种小接头, 四个还不到0.5g. 但是最后还是直接焊了, 主要是可靠性不行. 震动拔插都会导致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