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XXD电调刷blheli的问题~

楼主(2016-12-07):
昨天把xxd电调刷成了blheli, 发现了一点问题, 请各路大神指点一二~
1, 如果把Low RPM Power Protect打开, 电机在低电压下带桨都转不动, 并且高压下最大输出功率也受限了, 原本有1.8公斤的拉力, 只能跑到0.9公斤. 关掉以后就好了.
2, 力效明显变低了. 尤其是小负载时, 力效下降比较多.
3, 电调发热变大了. 原厂的程序只是高速下性能不好, 但力效较高, 发热也小些, 30A的电调, 持续20A电流问题不大, 刷了固件以后, 不到20A就给爆管了. 我只好全套MOS给换了新的, 应该比电调原来的MOS要好很多...但还是提心吊胆的. 换了MOS(30A变成了50A)试了一下, 30A电流十几秒就烫手.
要怎么设置一下才行?

网友A:
新西达最烂的电调!費这劲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西达最烂的电调!費这劲干嘛!?

烂主要是烂在MOS上, 其它地方也缩水不了太多. 折腾它就要是想研究一下, 之前DIY失败了, 研究明白了再自己DIY一个电调. 而且XXD便宜啊.

网友:
便宜无好货

楼主:
现在的问题完全不关XXD的事, 我换个别个电调一样会有这些问题. 我现在的问题是blheli要怎么去调整...

网友:
恩,谁知道原因的说说

网友B(2019-09-27):
楼主找到原因没有?我一个120安的电调刷了固件给你说的差不多。自检声音正常。但是不能正常运行,偶尔能转但是最高油门也最多只有原来的1/3左右,而且电机几秒就烫手冒烟。用的450电直电机,好在我那个电调是120安的,但是场都发热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找到原因没有?我一个120安的电调刷了固件给你说的差不多。自检声音正常。但是不能正常运行,偶尔能转 ...

没有去折腾那个电调了,刷回原来的固件了。根据我后来自己DIY电调的经验来看,应该是参数设置的问题,XXD的MOS管驱动电路很简单,必须根据管子的特性设置合适的延迟等参数。

网友B:
请问你原来的固件还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原来的固件还有吗?

好久没弄电调了,连编程器都不知道扔哪里了。你想要固件很简单,找另一个电调,把固件下载回来就行...

网友(2020-04-29):
楼主我的xxd刷完电机转了一会后就不转了,请问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