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MB陀螺仪版本号

楼主(2016-12-07):
MB陀螺仪版本号,一开机显示的是C,H。请问这个是什么版本?    为什么设定菜单没有N选项?

网友A:
C  H是4.1.XX。在次按SET可以看到后面的数是多少,你只得是哪个N ,MB各个选项不一样,你只得是A灯常亮。闪亮 还是按住SET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C  H是4.1.XX。在次按SET可以看到后面的数是多少,你只得是哪个N ,MB各个选项不一样,你只得是A灯常亮 ...

A灯常亮

网友B:
A灯常亮以前是自旋优化,现在是转定速菜单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灯常亮以前是自旋优化,现在是转定速菜单用的。

我的就没有N项,直接跳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就没有N项,直接跳过了

跳过之后是慢闪还是自检蓝灯了

网友A:
你得插定速信号线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跳过之后是慢闪还是自检蓝灯了

自检蓝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插定速信号线了吗。

没有插,  亚拓450L的电调只有一根信号线。   我看了下再按SET键亮紫色灯然后亮的是A C灯,是什么版本呢?      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插,  亚拓450L的电调只有一根信号线。   我看了下再按SET键亮紫色灯然后亮的是A C灯,是什么版本呢 ...

是4.1.5   没插好像选不了N。   QQ294516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