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外场大电流充电,伤电池吗?

楼主(2016-12-07):
现在都流行外场充电!请问在外场大电流充电伤
电池
么,还是说好点的
充电器
大电流就不伤电池了!

网友A:
大电流都会有一点伤的,如果不是很急2~3C充电就差不多了。好的充电器也会有一点影响。

网友B:
一直大电流冲的电池如果冲的时间久不平衡了就小电流冲几循环,然后电池就又能爆操了

网友C:
没事。外场开足40A充玩了五六年了,p事木有。

网友:
你吃一碗饭10分钟 现在让你2分钟吃完 你舒服么

网友D:
充一个电让你等半个多小时你也心急的,适当调小电流充对电池是有好处。

网友E:
尽管艹吧,我的电池从没榨干过,都是炸坏的

网友F:
我经常这么干

网友G:
不大电流冲,就得备很多电池。价格很高。只能权衡。

网友H:
冲:冲锋,冲洗,冲刷。
充:充足,充实,充羸。
该是冲电还是充电呢?

网友I:
外场充电,还能超了5c充?

网友J:
充满存放才伤电池

网友K:
肯定有伤害啦,但是过充过放才是杀手。。。主要的伤害是循环次数,1888次变1688次了。。。但是我想在888次的时候应该就炸坏了吧,所以充吧充吧不是罪。。。

网友L:
一直大电流充,毫无问题

网友M:
得看有多大

网友N:
适可而止

网友O:
可以说,只要你充电就伤电池,为啥呢,因为都是有寿命的,你充一次就少一次。就好比你有个车跑高速,你是80跑省车还是120跑省车?反正我不觉得120费车

网友P: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每个人的时间是否值钱。

网友Q:
伤害肯定有,但5C以内伤害不大

网友R:
只要不超过电池的充电C数,没问题的。如果只是休闲玩玩,还是建议小电流。 PS:我的电池一般都是负极那一片最早挂,不知道和大电流有没有关系?